[STM32H7]
请问H7的Octal SPI 接口,可以连接两个Quad-SPI-Nor-Flash吗?

楼主:
请问H7的Octal SPI 接口,可以连接两个Quad-SPI-Nor-Flash吗?
就是使用常用的SO8的4线SPI的Nor-Flash芯片。。。
或者有没有3.3V Octal SPI接口的Nand或Nor-Flash芯片推荐?

网友A(2023-04-14):
可以,配置得地址不一样就行~

网友B:
你可以用CubeMX看看,我记得是可以的。

网友C:
没问题,不过好像最多就能连两片,当然是地址映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配置得地址不一样就行~

SPI,哪有地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不过好像最多就能连两片,当然是地址映射模式。

Octal SPI里选择Dual-Quad-SPI吗?
它的数据线,D0~D3接第一个Flash?D4~D7接第二个Flash?

网友D:
可以连接两个

网友E:
配置得地址不一样就行

网友F:
SPI,哪有地址呀

网友G:
没有问题的

楼主:
感谢香主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Octal SPI里选择Dual-Quad-SPI吗?
它的数据线,D0~D3接第一个Flash?D4~D7接第二个Flash?
...

对的,可以这么接。

网友H:
地址不同就可以

网友A(2023-06-13):
应该不叫地址,是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