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笙泉M0系列MCU应用于电池管理系统(2):

楼主(2023-04-13):
笙泉M0系列MCU应用于电池管理系统(2):

电池异常频发生?
笙泉MG32F02A系列为您实现电池管理系统(BMS)保护机制!

我们持续为您探讨目前火红的电池管理系统(BMS) part(2) ,进一步介绍电池异常状况和其保护机制,以及笙泉科技的MCU系列方案。

常见的电池异常状况
1.    过充电
[锂电池充电时,电池电压超过上限电压值时,会引起内部正极活性物质发生不可逆变化,晶格结构破坏往负极生长树状结晶产生膨胀,正负极短路放出大量热与气体,进而爆炸与燃烧。

2.    过放电
锂电池放电时,电池电压低于下限电压值时,内部电极活性物质损伤塌陷结构,离子失去反应能力其损坏为不可逆的,进而造成电池老化与缩短使用寿命。

3.    过电流/短路
电池内部会存在微小的内阻,当电流过大或短路时,电流流经内阻会造成功率瞬间增大,进而发热让电池温度会急遽暴增,当温度超过允许值,容易让电池加速劣化。

4.    温度
多数锂电池的工作温度为0°C ~ 50°C,极限工作温度为 -10°C ~ 60°C,但使用不同正极材料的锂电池也有着不同的工作温度,在过高或过低的工作温度,会导致内部结构稳定性变差,出现电容量降低的情况发生。

电池管理系统之保护机制
锂电池因能量密度高,近年来成为便携式电池的能源主流,但因其特性特殊必须搭配电池管理系统(BMS),以确保使用上的寿命与安全性。若电池过充电、过放电、过电流/短路、温度异常等状况,必须进行保护,BMS控制关闭或断开其充电或放电回路,为最有效的保护机制。

因回路为同一条路径,通常保护机制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低压端的Low-side,另一种为高压端的High-side,若应用NMOS(N-type MOSFET) 在高压端的High-side,则另需使用Charge Pump (充电泵)电路,因零件成本与应用上考虑,可选择不同的保护机制。

笙泉科技 32-Bit MCU应用于BMS
MG32F02A 系列以ARM Cortex-M0为内核,具有多个脚位去控制外部Gate Driver电路,驱动外置MOS保护开关,达成Low-side或High-side的保护机制。在过电流/短路检测中,为了能实时反应进行保护,内建2组ACMP (比较器)功能,MCU F/W (固件)可透过中断方式实时启动保护机制,关断其对应的回路,且ACMP在低响应时间时工作电流只有2 µA。
MG32F02A 系列不需要外挂分压电阻来达成阈值设置,内建1组12-bit DAC功能,可藉由内部MUX(多路复用器)直接切换到比较器输入脚位当阈值使用,省去外部的分压电阻耗电及零件成本,且DAC工作电流只有1.25 µA,内建ACMP与DAC搭配使用来达成过电流/短路检测,ACMP输入脚位其一端接上电流路径的Rsense (电流检测电阻),电阻流经过电流就会产生电压值,另一端则设置DAC阈值进行电压比较,再透过固件中断方式启动保护机制,因功耗关系可以长时间同时开启两个功能,预防不可预期的电池异常状况发生,非常适合低功耗的BMS应用

MG32F02A 系列特色
MG32F02A064 / MG32F02A128 系列具备 64 KB / 128 KB Flash ROM的32-Bit Cortex-M0 核心微控制器,内建8 KB / 16 KB Data RAM,工作电压范围1.8V 至 5.5V,工作温度范围 -40°C ~ 105°C,有1组12-bit DAC通道并能输出脚位当参考电压使用,内建2组比较器供应给过电流/短路使用,具备48/64/80脚位数的LQFP封装,可控制外部驱动MOSFET开关,提供多种脚位封装可涵盖多种不同应用场景。

MG32F02A 系列规格

笙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www.megawin.com.tw
*详情洽询: +86-755-8343-5163

网友A(2023-09-05):
三星就栽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