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TBK-RD8T3x开发板体验

楼主(2023-04-13):
前天在论坛上看到了活动,注册领开发板:【活动】新用户注册送开发板! -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今天收到了他们发来的开发板,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触摸面有严克力面板:

触摸上去就可以点亮LED灯,上面是一条触摸条,滑动可以看到LED灯条的亮灭,详见视频。

网友A:
看了看电路板 是不是触摸条的布线有一些讲究呢

网友B:
这种触摸面会不会比较容易产生误触呢

网友C:
这个开发板可以接一个显示屏出来显示触摸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电路板 是不是触摸条的布线有一些讲究呢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 你这看到的这个板子可能就是为了美观

楼主:
上面有亚克力面板的。

网友E:
没看明白触摸条是一片区域还是一小条器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电路板 是不是触摸条的布线有一些讲究呢

电容式触控都是有布线要求的,滑条布线要求如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触摸面会不会比较容易产生误触呢

新定义触控具有高灵敏度和高抗干扰性,配合触控算法库,即使在水流冲刷下也不会误触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发板可以接一个显示屏出来显示触摸条吗

可以的,可以显示触摸档位值,参考这个帖子【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触摸控制及数值显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触摸条是一片区域还是一小条器件啊

一片区域,和触控按键一样是有布线要求的,触摸PAD的大小也有要求,为保证触控效果PAD的宽度在5-15mm最佳,且感应盘之间的间隙大于0.5mm

网友G:
单电极电容式触摸条是由若干组相同的极板段阵列沿触摸滑动方向依次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电极电容式触摸条是由若干组相同的极板段阵列沿触摸滑动方向依次排列

大佬,专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