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你知多少

楼主(2023-04-13):
PIC是一种微控制器系列,由Microchip Technology生产。以下是一些常见的PIC单片机系列:

PIC10系列:这是一种低成本、低功耗的微控制器,适用于需要较少IO引脚的应用。

PIC12系列:这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微控制器,适用于需要更多IO引脚的应用。

PIC16系列: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微控制器系列,适用于各种应用,包括自动控制、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医疗设备等。

PIC18系列:这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微控制器系列,适用于需要高速、大容量内存和高精度ADC的应用。

除此之外,Microchip还生产了其他系列的PIC单片机,例如PIC24系列、dsPIC系列和PIC32系列等。每个系列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楼主:
PIC32和PIC24都是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的微控制器系列,具有高性能和可靠性。以下是它们的一些区别:

架构:PIC32采用MIPS架构,而PIC24采用16位的核心。

处理器速度:PIC32处理器速度比PIC24快得多,可以达到高达80MHz,而PIC24的处理器速度通常在40MHz以下。

存储器:PIC32具有更大的内存空间,包括更大的Flash存储器和RAM,可以支持更大规模的应用程序。PIC24则通常适用于相对较小的应用程序。

外设:PIC32支持更多的外设,包括高速以太网、USB主机和设备、以及高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器。PIC24则支持更少的外设,但是它们可以在功耗更低的情况下运行。

应用领域:由于PIC32处理器速度和存储器较大,它们适用于要求高速处理和大容量存储的应用,例如医疗、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家居等。而PIC24适用于要求低功耗、较小规模的应用,例如便携式医疗设备、智能传感器和遥控器等。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列出的区别仅供参考,实际应用中PIC32和PIC24的选择可能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成本、供应链和开发人员的经验等。

楼主:
PIC18是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生产的一系列8位微控制器,是PIC单片机系列中功能最丰富、性能最强大的一种。以下是PIC18单片机的一些特点和应用:

架构:PIC18采用了Harvard结构,具有分离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可以同时访问程序和数据,提高了处理器效率。

处理器速度:PIC18处理器速度高,通常在16MHz以上,可以快速地处理实时数据和多任务。

存储器:PIC18具有大容量的Flash程序存储器和RAM数据存储器,可以支持复杂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处理。

外设:PIC18具有丰富的外设,包括高速的ADC/DAC、PWM、USART、SPI、I2C、USB、以太网等,可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低功耗:PIC18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以延长电池寿命,适用于要求长时间待机或低功耗的应用。

应用领域:由于PIC18具有高性能、丰富的外设和大容量存储器,它们适用于要求高速数据处理和复杂控制的应用,例如医疗设备、工业控制、自动化和航空航天等。

总之,PIC18单片机具有高性能、丰富的外设和大容量存储器,适用于要求高速数据处理和复杂控制的应用。它们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并且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网友A:
PIC18 现在新出的Qxx系列,资源集成度非常高

网友B(2023-06-06):
PIC单片机可以使用多种编译器进行开发,包括MPLAB XC8 。

网友C:
不同系列的PIC单片机内部资源有所差异,但通常包括CPU、存储器、ADC、通信接口、定时器、PWM、比较器等。

网友D:
PIC单片机由 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开发,目前已经推出了多个系列,包括PIC10、PIC12、PIC16、PIC18、PIC24、dsPIC30/33和PIC32等。

网友E:
PIC单片机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F:
PIC最大的特点是不搞单纯的功能堆积,而是从实际出发,重视产品的性能与价格比

网友G:
PIC单片机从8位、16位、32位的单片机都有,最简单、最基础的还是8位MCU

网友H:
PIC单片机的 优点或者是还算比较独特的特点就是它的保密性稍好,把保密熔丝位熔断之后任凭谁也反编译不出来

网友I:
如何学好单片机pic

网友J:
了解PIC单片机的基本特点和编程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K:
PIC单片机的开发环境主要包括MPLAB X IDE、MPLAB IPE、MPLAB Code Configurator等工具。

网友L:
PIC单片机是一种常用的微控制器,在各种嵌入式系统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M:
8位机的产量居中世界第一。

网友N:
PIC单片机采用哈佛架构,具有存储器双重访问接口、分立的数据和指令总线、硬件栈等特点。其主要优点包括体积小、功耗低、成本低、易于使用等。

网友O:
PIC单片机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领域的微控制器。

网友A(2023-09-18):
现在主要是PIC16和PIC18系列

网友P:
PIC18是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生产的一系列8位微控制器,是PIC单片机系列中功能最丰富、性能最强大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