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配置字功能

楼主(2023-04-13):
PIC18系列单片机的配置字是一组用于设置单片机各种特性和功能的二进制代码。在程序编写和单片机调试过程中,配置字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影响单片机的行为,例如时钟源、外设使能、中断优先级等。

PIC18系列单片机的配置字通常包括以下部分:

时钟设置:配置字可以设置单片机的时钟源、时钟分频系数和时钟模式等。这些设置将影响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和功耗。

外设设置:配置字可以设置单片机的外设工作模式、中断优先级和使能状态等。这些设置将影响单片机与外部设备的通信和控制能力。

存储器设置:配置字可以设置单片机的存储器保护和存储器映射等。这些设置将影响单片机程序和数据的存储和保护。

电源管理:配置字可以设置单片机的电源管理模式、低功耗模式和复位方式等。这些设置将影响单片机的电源管理和系统稳定性。

在程序编写和单片机调试过程中,配置字可以通过特定的寄存器或软件工具进行设置。不同型号的PIC18单片机具有不同的配置字,需要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指南进行设置。

总之,配置字是PIC18系列单片机的重要特性,它们可以影响单片机的行为和性能。在程序编写和单片机调试过程中,合理设置配置字可以提高单片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楼主:
以下是一个使用配置字的例子,以PIC18F452单片机为例,设置其时钟源和外设配置: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设置时钟源为高速晶振
#pragma config PWRT = ON    // 开启上电复位定时器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关闭低电压复位
#pragma config WDT = OFF    //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禁止低压编程模式

void main()
{
    // 在此处编写程序代码
}

以上代码使用了预处理指令(#pragma)来设置配置字。其中,FOSC指定了时钟源为高速晶振,PWRT开启上电复位定时器,BOREN关闭低电压复位,WDT关闭看门狗定时器,LVP禁止低压编程模式。

这些配置字的设置将影响PIC18F452单片机的时钟源和外设工作状态。例如,开启上电复位定时器可以确保单片机在上电后能够正常启动,而关闭看门狗定时器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系统复位。通过合理设置配置字,可以提高单片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型号的PIC18单片机具有不同的配置字和配置位,需要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和编程指南进行设置。

网友A:
使用配置子便于代码维护

网友B(2023-05-13):
PIC单片机怎样在编程时加入配置字?

网友C:
PIC单片机必须配置字吗

网友D:
在配置字中,每个二进制位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功能或选项,例如时钟源、时钟分频系数、电源管理、I/O 端口状态等。

网友E:
不同pic单片机的配置字可能会有所差异

网友F:
通过适当的配置字设置,可以使PIC单片机实现更为精确、高效的外设控制和数据处理

网友G:
配置字通常由一组二进制数值构成,可以通过编程软件或手动输入的方式进行设置。

网友H:
PIC单片机中,配置字是一种特殊的寄存器,用于设置和控制各种外设或模块的工作模式和参数。

网友I:
PIC单片机在烧写必须配置字。配置字还得正确

网友J:
大概都是以下几项:芯片时钟选择,看门狗是否启用,上电复位延时是否启用,低电压检测复位是否启用,代码保护是否启用等。

网友K:
用&符号连接设置多个功能,比如 __CONFIG(WTDDIS&LVPDIS&HS);,配置就是关闭看门狗,选择高速晶振,关闭低电压编程,更多配置参照这种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