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2点灯

楼主(2023-04-13):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设置时钟源为高速晶振
#pragma config PWRT = ON    // 开启上电复位定时器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关闭低电压复位
#pragma config WDT = OFF    //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禁止低压编程模式

#include <xc.h>

#define LED PORTAbits.RA0  // 定义LED控制口

void main()
{
    TRISAbits.TRISA0 = 0;  // 设置RA0为输出

    while(1)
    {
        LED = 1;           // 点亮LED
        __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LED = 0;           // 熄灭LED
        __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
}

楼主:
以上代码使用了预处理指令设置配置字,并在main函数中定义了LED控制口,并使用一个无限循环实现了LED的闪烁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此代码中使用了XC8编译器提供的__delay_ms函数,需要在代码中加入#include <xc.h>来包含相关的头文件。此外,也需要在代码中设置相应的端口方向寄存器(TRIS)来控制IO口的输入输出状态。

通过以上代码,可以在PIC18F452单片机上实现一个简单的点灯功能,并通过配置字设置单片机的时钟源和外设工作状态,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
我觉得代码风格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