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驱动18B20

楼主(2023-04-13):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设置时钟源为高速晶振
#pragma config PWRT = ON    // 开启上电复位定时器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关闭低电压复位
#pragma config WDT = OFF    //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禁止低压编程模式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LED PORTAbits.RA0  // 定义LED控制口

void main()
{
    TRISAbits.TRISA0 = 0;  // 设置RA0为输出

    ds18b20_init();        // 初始化DS18B20

    // 初始化串口
    TRISCbits.TRISC6 = 1;  // 设置TX为输入
    TRISCbits.TRISC7 = 1;  // 设置RX为输入
    TXSTAbits.TXEN = 1;    // 打开串口发送
    RCSTAbits.CREN = 1;    // 打开串口接收
    SPBRG = 25;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1)
    {
        float temp = ds18b20_get_temp();  // 读取温度

        // 打印温度
        char buf[32];
        sprintf(buf, "Temp = %.2f C\r\n", temp);
        for(int i = 0; i < strlen(buf); i++)
        {
            while(!TXIF);
            TXREG = buf[i];
        }

        LED = 1;           // 点亮LED
        __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LED = 0;           // 熄灭LED
        __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
}

#ifndef DS18B20_H_
#define DS18B20_H_

#include <xc.h>

#define DS18B20_PORT PORTB
#define DS18B20_TRIS TRISB
#define DS18B20_PIN 1

void ds18b20_init();
void ds18b20_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it();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
float ds18b20_get_temp();

#endif /* DS18B20_H_ */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void ds18b20_init() {
    DS18B20_TRIS &= ~(1 << DS18B20_PIN);
    DS18B20_PORT |= (1 << DS18B20_PIN);
}

void ds18b20_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 {
    DS18B20_TRIS &= ~(1 << DS18B20_PIN);
    DS18B20_PORT &= ~(1 << DS18B20_PIN);
    delay_us(2);
    if (bit) {
        DS18B20_PORT |= (1 << DS18B20_PIN);
    }
    delay_us(60);
    DS18B20_PORT |= (1 << DS18B20_PIN);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it() {
    unsigned char bit = 0;
    DS18B20_TRIS &= ~(1 << DS18B20_PIN);
    DS18B20_PORT &= ~(1 << DS18B20_PIN);
    delay_us(2);
    DS18B20_PORT |= (1 << DS18B20_PIN);
    delay_us(15);
    bit = (DS18B20_PORT & (1 << DS18B20_PIN)) >> DS18B20_PIN;
    delay_us(45);
    return bit;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 = 0; i < 8; i++) {
        ds18b20_write_bit((byte >> i) & 0x01);
    }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byte = 0;
    for (i = 0; i < 8; i++) {
        byte |= ds18b20_read_bit() << i;
    }
    return byte;
}

float ds18b20_get_temp() {
    unsigned char temp_l = 0, temp_h = 0;
    int temp = 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while (!ds18b20_read_bit()) {
        delay_ms(10);
    }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emp_l = ds18b20_read_byte();
    temp_h = ds18b20_read_byte();
    temp = (temp_h << 8) | temp_l;
    return (float)temp / 16.0;
}

楼主:
该文件中实现了ds18b20.h头文件中声明的各个函数。其中,ds18b20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DS18B20,ds18b20_write_bit和ds18b20_read_bit函数用于写入和读取一个位,ds18b20_write_byte和ds18b20_read_byte函数用于写入和读取一个字节,ds18b20_get_temp函数用于读取温度值。需要注意的是,该实现使用了delay.h头文件中的delay_us和delay_ms函数,这些函数需要在delay.c文件中实现。

网友A:
DS18B20温度传感器现在还有用的吗?

网友B:
如何用pic单片机写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的程序

网友C:
DS18B20使用一根数据线进行通信,需要正确连接到微控制器的引脚上

网友D:
从DS18B20读取的温度值是一个原始的数字值,需要进行计算才能得出实际的温度值。DS18B20支持12位、11位、10位或9位分辨率,不同的分辨率会影响计算公式。同时还需要注意精度和符号等问题。

网友E:
我的ds18b20程序为什么读不到温度

网友F:
需要18B20进行外部滤波和校准等处理。

网友G:
DS18B20使用单总线协议进行通信,需要发送一系列特定的命令和数据才能获取温度值。

网友H:
DS18B20温度传感器相对来说使用起来较为简单

网友I:
DS18B20时序图应该怎么看?

网友J:
需要正确地连接硬件、了解通信协议、进行温度计算,并进行稳定性调试和优化

网友K:
在使用DS18B20读取温度时如何与定时中断一起使用

网友L:
需要正确配置总线电阻和引脚映射等设置。

网友M(2023-05-13):
PIC16F877单片机可以和多个DS18B20传感器共用吗

网友N:
ds18b20温度传感器读不出数据

网友O:
现在还有应用DS18B20嘛?

网友P(2023-08-09):
我的ds18b20步伐为何读不到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