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24进行debugGD32E230F4P6发现左侧没有states和sec?

楼主(2023-04-13):
jink V11 sw  没有能够追踪运行时间的sec和states

网友A(2023-05-24):
运行时间短?有可能就捕捉到

网友B:
这个还没遇到过,一般都能追踪到的啊

网友C:
没有正确配置调试器,有可能就会这样

网友D:
你试试用定时器实现这个功能吧,就用定时器的时间差

网友E:
不过jlink速度挺快的啊,怎么能实现不了运行时间的捕捉呢

网友F:
你用jlink其他版本的能追踪运行时间和状态么?

网友G:
我用jlink的V11啊,也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啊

网友H:
是不是你的运行时间过短,导致捕捉不到啊?

网友I:
你将运行时间设置长点,看看能不能追踪到

网友J:
换个工程试试吧,我觉得先确定硬件能实现追踪,然后再研究为啥这个追踪不到运行时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