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移植STM32F429程序是否兼容

楼主(2023-04-13):
最近需要将stm32f429的芯片改用为gd32f450芯片,想知道直接使用st的hal库写的程序是否能直接移植到gd32上?如果不能的话需要改动哪里,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求助

网友A:
应该不用改,我直接用f429的工程,编译后下载到f450,运行正常。程序里用到以太网和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改,我直接用f429的工程,编译后下载到f450,运行正常。程序里用到以太网和串口 ...

真的么?大佬,这么神奇?不同厂家的不同型号能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