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RT-Thread Studio 创建工程

楼主(2023-04-14):
前面好多人都在问极海AMP32F107是否可以用RT-Thread Studio创建工程。下面给大家介绍如何用RT-Thread Studio创建工程1、打开RT-Thread Studio,先更新SDK,下载APM32F107的SDK包。
2、选择新建工程-创建新建RT-Thread工程:
3、编译工程:
07:22:37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AMP32F107_DEMO ****
make -j12 all
linking...
arm-none-eabi-objcopy -O binary "rtthread.elf"  "rtthread.bin"
arm-none-eabi-size --format=berkeley "rtthread.elf"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50744           1580           3140          55464           d8a8        rtthread.elf

              Used Size(B)           Used Size(KB)
Flash:          52324 B               51.10 KB
RAM:             4720 B                4.61 KB

07:22:38 Build Finished. 0 errors, 0 warnings. (took 991ms)
下载到开发板:
ROMTbl[0]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E00FF000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0 SCS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2 DWT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2BB003 FPB
ROMTbl[0][3]: E0000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1 ITM
ROMTbl[0][4]: E0040000, CID: B105900D, PID: 003BB923 TPIU-Lite
ROMTbl[0][5]: E00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3BB924 ETM-M3
Cortex-M3 identified.
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Resets core & peripherals via SYSRESETREQ & VECTRESET bit.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PC = 08000354, CycleCnt = 00000000
R0 = 000018B6, R1 = 000018CF, R2 = 0000004F, R3 = 00000001
R4 = 0001193F, R5 = 00000047, R6 = 00000019, R7 = 000F4240
R8 = 20000368, R9 = 20001CB8, R10= 00000000, R11= 20000348
R12= 0800B91D
SP(R13)= 200014B0, MSP= 200014B0, PSP= 20001C44, R14(LR) = FFFFFFFF
XPSR = 01000000: APSR = nzcvq, EPSR = 01000000, IPSR = 000 (NoException)
CFBP = 00000000, CONTROL = 00, FAULTMASK = 00, BASEPRI = 00, PRIMASK = 00
FPU regs: FPU not enabled / not implemented on connected CPU.
Downloading file [D:\RT-ThreadStudio\workspace\AMP32F107_DEMO\Debug\rtthread.bin]...
J-Link: Flash download: Bank 0 @ 0x08000000: 1 range affected (53248 bytes)
J-Link: Flash download: Total: 2.247s (Prepare: 0.243s, Compare: 0.037s, Erase: 0.197s, Program & Verify: 1.653s, Restore: 0.114s)
J-Link: Flash download: Program & Verify speed: 31 KiB/s
O.K.
Reset delay: 0 ms
Reset type NORMAL: Resets core & peripherals via SYSRESETREQ & VECTRESET bit.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Script processing completed.
执行完毕, 耗时:27497ms.
打开串口终端,看到运行OK了:
总之,用RT-Thread studio创建工程、配置工程,非常方便。

网友A:
这个IDE开发软件是免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DE开发软件是免费的吗?

是免费的,可以支持很多种开发板跟MCU的,而且直接上操作系统,非常好的,希望关注一下,而且是国产!

网友B:
请问studio和env哪个更好用呢?貌似env更加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studio和env哪个更好用呢?貌似env更加稳定吧

studio编重编辑器,ENV偏重编译,会用env+VScode可以运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速度也快。

网友C:
我创建了RT-Thread工程,但是IDE里applications里看不到main.c,文件夹里明明是有这个文件的,如果创建nano项目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创建了RT-Thread工程,但是IDE里applications里看不到main.c,文件夹里明明是有这个文件的,如果创建nano项 ...

在那个文件夹下面,只不过在资源管理器里没有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IDE开发软件是免费的吗?

肯定是免费的

网友E:
这个创建工程很简单。

网友F:
这个时间片轮运行好慢呢。

网友G:
有RT-Thread Studio 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H:
RT-Thread Studio是一个面向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它基于Eclipse平台开发,为使用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的开发者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开发工具和功能。

网友I:
如何使用定时器采集信号?

网友J:
在使用RT-Thread Studio进行开发时,用户可以方便地创建、配置、编译和下载程序。

网友K:
RT-Thread Studio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嵌入式开发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更高效地进行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的开发和调试。

网友L:
RT-Thread Studio还支持多种插件,例如串口调试、文件管理、代码生成等

网友I:
组件开发代码方便多了。

网友M:
可以移植芯片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移植芯片代码吗

RTT已移植好了,你也可尝试自己移植,可以参照stm32如何移植rtt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