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查找I2C状态寄存器26种状态值的说明?

楼主(2023-04-14):
I2C状态寄存器有26种状态值,这些状态值在使用硬I2C时很关键。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每个状态值代表的含义?

网友A:
寄存器里保存的就是ADC转换后的原始数据。

Cortex内核,寄存器都只能按字访问,想要得到寄存器的半字、字节或其它位数据,只能读后再做运算得到。

网友B:
芯片手册的I2C部分有一个读写的流图,在流图里都会写明状态码。

网友A:
在部分芯片(如M051、M031)的TRM手册里,I2C部分有一个状态码描述表,列举了各种状态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