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30】的抗磁场能力怎么样

楼主(2023-04-14):
现有一款新产品,需要在mcu表面放置一块永磁铁,磁铁表磁1500高斯,不知道这个环境下nano130能否稳定运行?

网友A:
没做过这种测试,其它芯片厂商一般也不太会做这种测试,芯片指标里面没有这个标准

网友B:
这个磁铁会感染MCU 运行吧

网友C:
加给屏蔽罩试试。

网友C:
还没遇到过这个应用场景,你先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影响。

网友D:
建议楼主加屏蔽壳试一下,最大限度地进行防护一下

网友A:
对,先加个屏蔽壳试一下

网友E:
建议楼主测试一下,建议距离稍微远点

网友F:
楼主说的是电磁驱动器嘛

网友G:
楼主电机一体化的关节电磁貌似对MCU影响不太大

网友H:
先加屏蔽壳试一下,

楼主:
关于加屏蔽罩的建议很多 啊,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I: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J(2023-05-14):
抗磁场能力?你是想说抗电池干扰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