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定义一个指针,指针的初始值,在哪个范围?

楼主(2023-04-14):
定义一个指针,指针的初始值,在哪个范围?

网友A(2023-05-17):
指针的初始值可以是任何合法的值

网友B:
常情况下,初始值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值

网友C:
就是空指针

网友D:
就是一个指导性的参考

网友E:
一般是0

网友F:
得看具体情况和实际应用

网友G:
如果是测试用,随机一个就行

网友H:
可以是内存块的起始地址

网友I:
指针变量必须在定义时进行初始化,否则将导致未定义行为和程序崩溃

网友J:
在定义指针变量时,可以使用相应的语法来指定其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