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芯片 16位ADC转换 误差为什么很大?

楼主(2023-04-14):
void SerialInit(void);
void My_SDADC_Init_P(void)
{

        SDADC_InitStructure SDADC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C, PIN2, 0, 0, 0, 1);
  GPIO_Init(GPIOC, PIN4, 0, 0, 0, 1);

        PORT_Init(PORTC, PIN4, PORTC_PIN4_SDADC_CH1P, 0);        //PC.4 => SDADC.CH1P
        //PORT_Init(PORTC, PIN2, PORTC_PIN2_SDADC_CH3P, 0);        //PC.2 => SDADC.CH3P

        SDADC_initStruct.clk_src = SDADC_CLKSRC_HRC_DIV8;
        SDADC_initStruct.channels = SDADC_CH1 ;  //
        SDADC_initStruct.out_cali = SDADC_OUT_CALIED;
        SDADC_initStruct.refp_sel = SDADC_REFP_AVDD;//SDADC_REFP_AVDD  SDADC_OUT_CALIED
        SDADC_initStruct.trig_src = SDADC_TRIGSRC_SW;
        SDADC_initStruct.Continue = 0;                                                //连续模式
        SDADC_initStruct.EOC_IEn = 0;
        SDADC_initStruct.OVF_IEn = 0;
        SDADC_initStruct.HFULL_IEn = 0;
        SDADC_initStruct.FULL_IEn = 0;
        SDADC_Init(SDADC, &SDADC_initStruct);                                //配置SDADC

        SDADC_Config_Set(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FG_GAIN_1, 1, 1);
        SDADC_Config_Cali(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ALI_COM_GND, 0);
        SDADC_Config_Sel(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H1);

//        SDADC_Config_Set(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FG_GAIN_1, 1, 1);
//  SDADC_Config_Cali(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ALI_COM_GND, 0);
//  SDADC_Config_Sel(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H3);

        SDADC_Open(SDADC);                                                                        //使能SDADC

}

int main(void)
{
        int16_t res;
        uint32_t i, chn;
        SDADC_InitStructure SDADC_initStruct;

        SystemInit();

        SerialInit();

        My_SDADC_Init_P(  );
//        PORT_Init(PORTC, PIN6, PORTC_PIN6_SDADC_CH0P, 0);        //PC.6 => SDADC.CH0P
//        PORT_Init(PORTC, PIN7, PORTC_PIN7_SDADC_CH0N, 0);        //PC.7 => SDADC.CH0N
////        PORT_Init(PORTC, PIN4, PORTC_PIN4_SDADC_CH1P, 0);        //PC.4 => SDADC.CH1P
////        PORT_Init(PORTC, PIN5, PORTC_PIN5_SDADC_CH1N, 0);        //PC.5 => SDADC.CH1N
////        PORT_Init(PORTC, PIN2, PORTC_PIN2_SDADC_CH3P, 0);        //PC.2 => SDADC.CH3P
////        PORT_Init(PORTC, PIN3, PORTC_PIN3_SDADC_CH3N, 0);        //PC.3 => SDADC.CH3N
////        PORT_Init(PORTD, PIN0, PORTD_PIN0_SDADC_CH4P, 0);        //PD.0 => SDADC.CH4P
////        PORT_Init(PORTD, PIN1, PORTD_PIN1_SDADC_CH4N, 0);        //PD.1 => SDADC.CH4N
////        PORT_Init(PORTB, PIN14,PORTB_PIN14_SDADC_CH5P,0);        //PB.14=> SDADC.CH5P
////        PORT_Init(PORTB, PIN15,PORTB_PIN15_SDADC_CH5N,0);        //PB.15=> SDADC.CH5N
////
//
//        SDADC_initStruct.clk_src = SDADC_CLKSRC_HRC_DIV8;
//        SDADC_initStruct.channels = SDADC_CH0;
//        SDADC_initStruct.out_cali = SDADC_OUT_CALIED;
//        SDADC_initStruct.refp_sel = SDADC_REFP_AVDD;
//        SDADC_initStruct.trig_src = SDADC_TRIGSRC_SW;
//        SDADC_initStruct.Continue = 0;                                                //非连续模式,即单次模式
//        SDADC_initStruct.EOC_IEn = 0;
//        SDADC_initStruct.OVF_IEn = 0;
//        SDADC_initStruct.HFULL_IEn = 0;
//        SDADC_initStruct.FULL_IEn = 0;
//        SDADC_Init(SDADC, &SDADC_initStruct);                                //配置SDADC
//
//        SDADC_Config_Set(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FG_GAIN_1, 1, 1);
//        SDADC_Config_Cali(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ALI_COM_GND, 0);
//        SDADC_Config_Sel(SDADC, SDADC_CFG_A, SDADC_CH0 | SDADC_CH1 | SDADC_CH2);
//        SDADC_Config_Set(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FG_GAIN_1, 0, 0);
//        SDADC_Config_Cali(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ALI_COM_GND, 0);
//        SDADC_Config_Sel(SDADC, SDADC_CFG_B, SDADC_CH3 | SDADC_CH4 | SDADC_CH5);
//
//        SDADC_Open(SDADC);                                                                        //使能SDADC

        while(1==1)
        {
                SDADC_Start(SDADC);
                while((SDADC->STAT & SDADC_STAT_EOC_Msk) == 0);
                SDADC->STAT = 1 << SDADC_STAT_EOC_Pos;

                res = SDADC_Read(SDADC, &chn);
                res=res+0x8000;
                res=(long int )res*3300/65536;
                printf("%6d,", res);

                for(i=0; i<800; i++);        //此延时是必须的,缩短后可能导致SDADC不工作
        }
}

void SerialInit(void)
{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PORT_Init(PORTA, PIN0, FUNMUX_UART0_RXD, 1);                //GPIOA.0配置为UART0输入引脚
        PORT_Init(PORTA, PIN1, FUNMUX_UART0_TXD, 0);                //GPIOA.1配置为UART0输出引脚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57600;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8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0;
        UART_Init(UART0,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0);
}

/******************************************************************************************************************************************
* 函数名称: fputc()
* 功能说明: printf()使用此函数完成实际的串口打印动作
* 输    入: int ch                要打印的字符
*                        FILE *f                文件句柄
* 输    出: 无
* 注意事项: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WriteByte(UART0, ch);

        while(UART_IsTXBusy(UART0));

        return ch;
}

输入电压 通过可调电阻分压 再通过LM258运放跟随,送到PC4引脚采样。串口打印 1.195V ,万用表测1.151V. 不知道什么原因。

您好,请问现在误差是多少 看您程序的配置是单端模式,建议您N端接GND,不用内部的。 也要排除一下硬件,看一下最小系统和ADC参考电压,和各电源是否稳定,ADC引脚电压是否稳定,用示波器观察 可以放慢采样时间试试看一下数据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硬件原因 也有可能是软件原因

网友B:
楼主的基准电压使用的是外部电压还是内部基准呀

网友C:
确定一下采样信号和采样频率是不是相匹配的呢

网友D:
有时候万用表得到的数据不一定是准的 如果电压波动 的话

网友E:
楼主采集的是一个电压不变的电信号吗

网友F:
不要盲目相信万用表的 得看自己的采集结果波动大不大

网友G:
实际真有效位数肯定达不到16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