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分享一个AT32的CAN下载器(转接板,IAP下载)

楼主:
#申请原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CAN下载器及使用方法,对于AT32 MCU,除了出厂固化的bootloader,用户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编写自己的bootloader
序,用于最终产品的固件更新,此功能称为应用程序内编程(IAP)。更多专业知识请查阅雅特力应用笔记AN0172

硬件资源:
1、CAN转接板,主控用的是AT32F403ACGT7(用425资源也可以满足)
2、AT-START-F403A
3、CAN转TTL模块

软件资源:
1、usb_vcp_bridge_can(转接板固件)
2、can_iap_demo(用户bootloader)
3、can_app_led3_toggle(APP1)
4、can_app_led4_toggle(APP2)
5、IAP_Programmer.exe

CAN转接板设计图:

做好的实物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就开始测试了
第一步:先把线路连接起来

第二步:把程序编译好下载到对应的芯片里
1、usb_vcp_bridge_can(下载到转接板)
2、can_iap_demo(下载到AT-START-F403A,可以看到LED2在闪烁,说明程序正常运行)

3、can_app_led3_toggle(备用)
4、can_app_led4_toggle(备用)

第三步:开始进行下载测试
打开IAP_Programmer.exe选择CAN及正确的串口,设置好APP的起始地址,打开对应编译好的APP文件就可以下载了

以下是APP1下载成功,可以看到LED3在闪烁

以下是APP2下载成功,可以看到LED4在闪烁

到这里就测试完成了,不得不说AT32的资料very good
测试code:
AT32 USB to CAN转接板资料:
IAP上位机工具:
AN0172文档:

网友A(2023-04-14):
转接板做的不错  点个赞

网友B:
CAN下载器比较其他种类的下载器的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C:
can总线以其高可靠性、实时性、传输距离远的特点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D:
CAN程序下载和CAN节点调试器,它既能对同类单片机进行编程,又能通过CAN总线对具有CAN通讯功能的设备进行调试

网友E:
使用can下载器下载程序  是把哪种文件下载进芯片呢

网友F:
这个转接板上的通讯转换是通过单片机还是外接了专用芯片啊

网友G:
这个转接板里边的芯片需要写入相关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下载器比较其他种类的下载器的优势是什么呢

有的应用只预留了CAN接口,这时候就只能用CAN下载更新A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转接板里边的芯片需要写入相关的程序吗

需要的

网友H:
为什么不使用jlink下砸程序呢

网友I:
这个支持哪些芯片下载呢

网友J:
是否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K:
CAN下载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CAN下载器是什么原理

就是CAN IAP

网友L(2023-05-28):
作品不错,头像很棒~

网友M:
程序是从stm改过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程序是从stm改过来的么

不是ST改过来的,是AT32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