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原理中的频率补偿器复习

楼主:
基本的RC补偿器如下:
左1:

低频有所衰减,高频趋向直通

1、输入与输出正相位差。
2、R1越大,得到的最大相位差越大
3、最大相位频率在,零点与极点的几何平均处。
待续

楼主(2023-04-14):
左1:
超前补偿器与运放的组合特性:
当超前补偿器接到运放后面:
波特图如下:
蓝色为:补偿器,红色为运放(二阶期望系统),紫色为串级后。

观察图:
1、低频开环增益下降
2、高频开环增益没有影响。0db穿越频率基本没什么影响。
3、根据相位公式,运放是个滞后系统,加入超前补偿器后,滞后角度下降。提高相位裕度。

楼主:
1楼左2为滞后补偿器:直接写结果

波特图:补偿器,运放,运放合成后的波特图

如图所示:
1、低频没什么影响。
2、高频有衰减,开环0db穿越频率下降。
3、由于滞后补偿器,与运放都是滞后,串级后,相位滞后相加,补偿器选值不当将使相位裕度下降。应该是像三级期望系统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