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E擦写次数超过后会怎样?

楼主(2023-04-14):
今天看论坛看到相关问题,发个贴请教下,确实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如果100w次的话,假设一天擦100次,也能用1W天,大概27.几年,10W次的话就两三年

@cooldog123pp :害,已经点过赞了
@一叶倾城wwq :9楼网友给出答案
@cooldog123pp :flash也有寿命哦,看到的大概也是10W次,光看寿命的话还不如EE,不过存的多的话好像用flash更合适,几个字节就用EE,坛友觉得呢?
ee本来就不适合频繁的读写,可以用flash

网友A:
超过可能数据写不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可能数据写不正确了

哦,那不在写的话,仅仅读的话应该能读正确吧

网友B:
超过,则写不进去了,读出来的数据跟写进去的不相等。

网友C:
是擦除失败,或者说擦不干净。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是说10万次寿命,到100001次就突然不行了。
到达一定次数后擦不干净,多擦几遍,或者增加擦除时间,还可以继续顶一阵子。

擦除失败,就没法正确写入,谈论能否读取就更没什么意义了。
--------------------------------------------------------------------------------------
刚看到楼主说的是EEPROM。上面指的是flash,情况有一些差别。

网友D:
建议查看一下使用的EEPROM 的技术资料,还有不同品牌的EEPROM 的具体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擦除失败,或者说擦不干净。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是说10万次寿命,到100001次就突然不行了。
到达一定 ...

多谢指点,我看到网上有人说是一位一位的写不了,寿命到了的话

网友E:
以前做过"磨" EE特定地址的频繁读写测试程序:每1秒读写一次。用LCD1602显示屏,来显示读写的次数。 当时大概磨了1天不到,也就是大概5万次。就无法写入了,LCD1602屏上的数字卡在那里不动了。
   可以算一下,1天24小时,1小时3600秒,磨1天可以读写86400次。可见1天不到就不行,到5万次就不行了!
   另外,换个地址,又可以正常读写的。
  所以,EE读写频率与次数,真的很重要。直接影响寿命

网友F:
STC内部EEPROM上电时读到 SRAM 中,在SRAM中改写;掉电时及时保存到 EEPROM/DATA-FLASH中。用内部比较器做外部掉电检测,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2023-08-17):
引用 网友F:
STC内部EEPROM上电时读到 SRAM 中,在SRAM中改写;掉电时及时保存到 EEPROM/DATA-FLASH中。用内部比较器做 ...

也就是说只是断电上电才写,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