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IDE Flash Download 和 Flash Erase是怎么配置的?点击报错

楼主(2023-04-14):
安装使用AT32IDE进行开发,程序写好后,Debug和Run都是可以的,但是怎么使用Flash Download 和 Flash Erase这俩按钮就报 Fail to get debugger configration 错误呢?也没有什么资料。。。

楼主:


网友A(2024-02-21):
你配置debug config了吗,项目应该都需要配置这个,具体再help-open user manual里有手册可以查看到这个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