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 ob能否升级或烧录其他固件?

楼主(2023-04-14):
从某宝上购买的j-link  ob下载器,十有**都是盗版的,所以在运行Keil 时经常或导致Keil 闪或出现如下提示:
请问:j-link  ob能否升级或烧录其他固件(例如使之变成st-link)?网上好像有很多st-link DIY资料。

网友A:
不知道升级了有没用,JLink-ob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B:
如果找到好用的固件欢迎分享一下~

网友C:
Jlink ob好像确实有点问题,不过能下程序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 ob好像确实有点问题,不过能下程序就行啦。

将就用用还好,不过经常导致keil闪退,这点是最致命的。

网友D:
J-Link EDU、J-Link BASE、J-Link ULTRA+等。这些外部调试器可以通过USB连接到PC上,并支持使用J-Link软件进行固件升级和烧录操作,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网友E:
100%是盗版的,并且是老固件

网友F:
版本太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是盗版的,并且是老固件

没错,绝对是非正版的

网友G:
如果需要进行固件升级或烧录其他固件,可以考虑使用外部J-Link调试器,并按照官方文档中的指导进行操作。

网友H:
在进行J-Link OB固件升级或更换操作时,要确保选择正确的固件版本

网友I:
可以实现的。

楼主:
能直接升级吗?还是必须另一个下载器给它烧录其他固件?

楼主:
固件从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E:
我最近整了个活,DAPLink GDLink JLink-OB三合一硬件,使用比较新的JLink-OB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整了个活,DAPLink GDLink JLink-OB三合一硬件,使用比较新的JLink-OB固件。

新的JLink-OB固件,keil应该不会有提示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的JLink-OB固件,keil应该不会有提示了吧?

实测JLink V6.82及以下版本不会提示,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JLink V6.82及以下版本不会提示,足够用了

现在还找不到新的固件。能私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J:
JLink-ob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K:
将就用用还好

网友J:
不过经常导致keil闪退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过经常导致keil闪退

这点是最致命的

网友M:
J-Link EDU、J-Link BASE、J-Link ULTRA+等。这些外部调试器可以通过USB连接到PC

网友N:
支持使用J-Link软件进行固件升级和烧录操作

网友M:
对,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网友O:
使用外部J-Link调试器

网友P:
按照官方文档中的指导进行操作

网友:
有些芯片厂商提供了针对其产品的特定工具,可以用于烧录J-Link OB固件

网友Q:
由于J-Link OB是直接嵌入到微控制器内部的,因此它的固件不能被用户升级或更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就用用还好,不过经常导致keil闪退,这点是最致命的。

用来调试确实不太行,问题太多了,断点数量也少。

网友R:
淘宝上的都是克隆版本的

网友S:
有没有好用固件分享下

楼主(2023-12-31):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好用固件分享下

没有,即使有新固件,这些盗版的东西也不支持。

网友A:
升级或替换j link和ob固件时,请确保选择正确的固件版本

网友T:
如果你发现有用的固件,请与我们分享~

网友B:
jlink-ob确切有点問題

网友U:
支撑利用j-link软件举行固件进级以及烧录操纵

网友V(2024-03-22):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W: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X: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Y: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Z: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AA: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AB: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AC: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AD: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

网友AE: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