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M4操作 CAN-FD不行

楼主(2023-04-14):
1.BSP里面的例子CANFD_CANFD_TxRxINT无法在IOT板子完整执行。
2.用SOM的板子单独调试M4,demo可以正常运行打印例程中程序,程序正常往下走;
3.用IOT128的板子单独调试M4,也无法正常往下完整运行程序
4.debug查看寄存器,IOT的板子CCCR寄存器(CAN FD寄存器)在IOT板子低两位为1,一直在初始化

网友A:
1.执行下列指令
make arm-trusted-firmware-dirclean
rm ./dl/arm-trusted-firmware -rf
make

网友A:
2.然后修改./output/build/arm-trusted-firmware-custom/fdts/ma35d1.dtsi
在sspcc里面加上对应的can接口和管脚
加上can1和PC6 PC7
<MCAN1_SUBM>,
<PC6_SUBM>,
<PC7_SU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