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A35D1 RTP(M4) 不能控制PD0-PD4管脚电平

楼主(2023-04-14):
1.在.\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arm-trusted-firmware-custom\fdts\ma35d1-cpu800-wb-512m.dts修改使能PD0-PD4,以上逻辑PD10,PD11(用于M4 串口16调试输出), PM6-PM9,PN6均受M4软件控制,但是PD0-PD4在软件上均不受控,在开发板上进行验证也是一样情况(通过万用表量开发板上对应引脚)
&sspcc {
        gpio_s = <PD0_SUBM>,
                <PD1_SUBM>,
                <PD2_SUBM>,
                <PD3_SUBM>,
                <PD4_SUBM>,
                <PN6_SUBM>;
};
2.PN6是受控制的(开发板上的灯受控),串口的输出PD->DOUT也是0-->1F-->0-->1F变化,但是实际硬件IO电平没有变化。

网友A:
把内核设备树qspi0关闭,PD0-PD4与qspi0引脚共用
&qspi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qsp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