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为什么要选择自己焊电路板,都有哪些惨痛的教训?

楼主(2023-04-14):
焊接电路板,都发生过哪些啼笑皆非的事情?

网友A:
我焊接电路板倒没发生过啼笑皆非的事情,不过我焊工不行,尤其是贴片的芯片。
我自己发明了一种焊法,不过特别慢。
看别人焊,都是焊了对角线,然后堆锡,用电烙铁刮。
我不会刮,一刮就粘到一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焊接电路板倒没发生过啼笑皆非的事情,不过我焊工不行,尤其是贴片的芯片。
我自己发明了一种焊法,不过 ...

搞一个导锡焊盘,一拖就好,0.5脚距的都很好焊。

网友C:
我第一个工作就焊接电路板,焊了一年多,感觉炉火纯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导锡焊盘,一拖就好,0.5脚距的都很好焊。

谢谢!我搜了一下,好像有什么偷锡焊盘,说是

我指的是那种贴片的芯片,怎么还有孔,那个禁止布线的线怎么画?在哪一层画?请多指点。

网友D:
说到焊锡,还是无故浪费的比较多,乱来的都有

网友E: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工作十大几年了,碰烙铁的次数两只手可以数得过来。平时调试偶尔换个东西、飞个线什么的都是找生产的同事给焊的。上学时还焊过0402的阻容,QFP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工作十大几年了,碰烙铁的次数两只手可以数得过来。平时调试偶尔换个东西、飞个线什 ...

有团队配合,术业有专攻,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到焊锡,还是无故浪费的比较多,乱来的都有

可以分享两个案例来,避免走弯路

网友F:
我培养出来的妹子焊接水平已经超过我了,很多脚的fpc焊接良率不如她。自从承认技术不如她,我就再也不用焊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培养出来的妹子焊接水平已经超过我了,很多脚的fpc焊接良率不如她。自从承认技术不如她,我就再也不用焊 ...

徒弟出师了

网友G:
我平时顶多就自己去焊焊电阻,最小的0402,还是靠运气,能拖上去就万事大吉,有时候运气不好的,拉半天,焊盘都不上锡了都。要是元器件贼密集的,我就不咋敢乱搞,我怕把边上的都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