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和ML51BB9AE用的是同一个烧录器?

楼主(2023-04-14):
N76E003和ML51BB9AE用的是同一个烧录器?

网友A:
用的是同一个烧录器

网友B:
NULINK 系列支持N76E003和ML51BB9AE

网友:
内核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网友C:
是同一个烧录器

网友D(2023-05-23):
应该是吧

网友E:
使用烧录器将下载好的软件固件烧写到烧录器上,就可以实现对目标设备的软件控制

网友F:
是同一个烧录器只需要下载不相同的固件文件即可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但看系列来说,应该可以用一个烧录器吧

网友H:
他这烧录器不就是串口烧录么

网友I:
一个51的内核的MCU,有啥烧录器的啊

网友J:
你可以用串口试试,串口也可以烧录的

网友K:
应该是一个烧录器就可以的吧

网友L: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代理商啊,基本都知道的

网友M:
一般是一个烧录器,毕竟是同内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