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F460例程usb_dev_keyboard工程问题

楼主(2023-04-14):
官方库版本:V2.2.0这个官方工程打开编译就有问题,我加了很多USB库文件才正常编译成功,调试后发现死在主函数USB状态死循环下:

根据这个状态标志usb_dev.dev.device_cur_status,我在每一个有关这个状态标志的函数尝试断点,都没有进入,让我感觉官方例程好像没有做完整,求哪位老哥有调通的工程或者发现问题在哪里请告诉我,我是第一次学习这个USB的驱动。

楼主:


网友A:
坐等专家解答

网友B:
大概率是你改出的问题,device_cur_status是usb的状态标志,你这个可能都没进usb中断

@傻傻执着 :方便发一份USB中断从机的例程不?如果有Key_Board的例子最好了。 邮箱地址:qazw2403@foxmail.com
@长江一道浪 :我用的v2.1.0,没有报错库文件丢失的错也没问题,你可以试试
里面代码没动过,当时官方代码报错原因是:USB的有些库文件没加入进来,当时我把缺少的库文件补上,就没报错编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