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89S52单片机与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差异

楼主(2023-04-14):
好久没搞51单片机了,最近捡了一个AT89S52,去嘉立创打了个羊毛板,可是无法工作,找来找去,原来啊,我当成STC89C52这种了,其实他们的最小系统是有区别的。就这么个区别,如果疏忽了,那么单片机是不工作的。

AT89S52单片机具有EA引脚,它是一个用于控制程序存储器的引脚,可以用来选择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还是内部程序存储器。当EA引脚接地时,系统将使用内部程序存储器;当EA引脚接高电平时,系统将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

而STC89C52单片机并没有EA引脚,它的程序存储器无法选择使用内部或外部存储器,只能使用内部存储器。如果需要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需要使用另外的方式实现,例如通过串口或其他接口方式实现程序下载。

AT89S52的EA引脚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连接到正确的电位,单片机将不能正常工作。如果EA引脚悬空,单片机将无法启动,并且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因此,通常建议将EA引脚连接到VCC或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VCC。而STC89C52没有EA引脚,因此不存在EA引脚连接的问题。

另外,AT89S52的P0端口是一个8位的通用I/O口,它可以通过软件控制为输入或输出,并且可以用于连接各种外设。在使用P0口时,为了避免输入电平漂移或干扰,通常需要加上上拉电阻。

在AT89S52的最小系统电路中,通常使用10K或者4.7K的上拉电阻来连接P0口。这样可以确保在没有外部设备连接时,P0口的输入电平稳定,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同时,这个值也不会消耗过多的电流,符合AT89S52的规格要求。具体的电阻值大小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情况来确定,一般来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楼主:
最后我飞线解决了。哈哈

楼主:
现在我在纠结上10K的上拉电阻还是4.7K的。。。大家有啥建议没

楼主:
不等了,我决定用我手里最多的10K电阻上拉。

网友A:
10K电阻上拉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电阻上拉应该也可以吧

是的,可以的。 AT89S52的EA必须拉高,不然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