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ICP Tool刻录的时候,使能配置位的”看门狗”后,是否需要在程序中对看门狗初始化?

楼主(2023-04-14):
是否需要清除超时时间旗标

网友A:
哪个型号?如果是通过配置字做的那种型号,就不需要了。

网友A:
如果不放心,可以试试。

网友B:
什么型号啊?

网友C:
具体型号啊,看官方的例子是如何做的。

网友D:
个人感觉结合项目逻辑需求,一般情况下是需要的

网友E:
楼主还是看一下官方例程

网友F:
看型号,和官方的例子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