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TimerA定时器捕获输入的问题

楼主(2023-04-14):
使用TimerA定时器来进行捕获输入,通过keil查看寄存器,定时器在计数,中断也使能了,但是无法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输入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写了一个外部中断的代码,输入信号的三个引脚可以触发外部中断。是我配置的问题吗?
void TimerA_CaptureInit(void)
{
        stc_timera_base_init_t     stcTimeraInit;
        stc_timera_capture_init_t   stcTimeraCaptureInit;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MEM_ZERO_STRUCT(stcTimeraInit);
        MEM_ZERO_STRUCT(stcTimeraCaptureInit);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PWC_Fcg2PeriphClockCmd(PWC_FCG2_PERIPH_TIMA2,Enable);
//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AOS,Enable);

        PORT_SetFunc(TIMA_HALL_A_GPIO_PORT,TIMA_HALL_A_GPIO_PIN,Func_Tima2,Disable);
        PORT_SetFunc(TIMA_HALL_B_GPIO_PORT,TIMA_HALL_B_GPIO_PIN,Func_Tima2,Disable);
        PORT_SetFunc(TIMA_HALL_C_GPIO_PORT,TIMA_HALL_C_GPIO_PIN,Func_Tima2,Disable);

        stcTimeraInit.enClkDiv = TimeraPclkDiv256;
        stcTimeraInit.enCntDir = TimeraCountDirUp;          //向上计数
        stcTimeraInit.enCntMode = TimeraCountModeSawtoothWave;  //三角波
        stcTimeraInit.enSyncStartupEn = Disable;
        stcTimeraInit.u16PeriodVal = TIMERA_COUNT_OVERFLOW;
        TIMERA_BaseInit (M4_TMRA2,&stcTimeraInit);

        stcTimeraCaptureInit.enCapturePwmRisingEn = Enable;           //HICP0 采样到上升沿时捕获通道动作控制
        stcTimeraCaptureInit.enCapturePwmFallingEn = Enable;         //HICP1 采样到下降沿时捕获通道动作控制
        stcTimeraCaptureInit.enCaptureSpecifyEventEn = Disable;      //HICP2 专用比较时间触发通道动作控制
        stcTimeraCaptureInit.enPwmClkDiv =TimeraFilterPclkDiv4;      //NOFICK pwm滤波时钟选择
        stcTimeraCaptureInit.enPwmFilterEn = Enable;                 //NOFIENCP 滤波功能控制
        stcTimeraCaptureInit.enCaptureTrigRisingEn = Disable;        //HICP3
        stcTimeraCaptureInit.enCaptureTrigFallingEn = Disable;      //HICP4
        stcTimeraCaptureInit.enTrigClkDiv = TimeraFilterPclkDiv1;
        stcTimeraCaptureInit.enTrigFilterEn =Disable;

        TIMERA_CaptureInit(M4_TMRA2,TIMERA_UINT_CH1,&stcTimeraCaptureInit);
        TIMERA_IrqCmd(M4_TMRA2,TIMERA_UNIT2_CH1_INT,Enable);

        TIMERA_CaptureInit(M4_TMRA2,TIMERA_UINT_CH3,&stcTimeraCaptureInit);
        TIMERA_IrqCmd(M4_TMRA2,TIMERA_UNIT2_CH3_INT,Enable);

        TIMERA_CaptureInit(M4_TMRA2,TIMERA_UINT_CH4,&stcTimeraCaptureInit);
        TIMERA_IrqCmd(M4_TMRA2,TIMERA_UNIT2_CH4_INT,Enable);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TIMERA_UNIT2_COMPARE_INT;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0_IRQn;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TimeraUnit2_IrqCallback;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DDL_IRQ_PRIORITY_00);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        PORT_Init(KEY2_GPIO_PORT,KEY2_GPIO_PIN,&stcPortInit);
//        TIMERA_SetCaptureTriggerSrc(EVT_PORT_EIRQ10);

        TIMERA_Cmd(M4_TMRA2,Enable);

}

网友A(点评):
先试下官方例程能跑通不?

楼主:
补充一下,数据也捕获不到

网友B:
楼主设置的是只捕获脉冲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数据也捕获不到

我不是很明白 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怎么才能捕获数据呢

网友D:
捕获一般就是捕捉边沿的变化  至于说数据是怎么捕捉呢

网友E:
楼主还得确认一下中断向量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F:
楼主除了开启定时器中断外  还需要开启总中断

网友G:
应该是捕捉边沿的变化

网友H(2024-07-31):
输入信号的三个引脚可以触发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