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ICP工具上修改了用户配置后无法保存?

楼主(2023-04-14):
在工具上修改了设定后,重启启动,会保持原有的设定,相关的设定信息是如何保存的?

网友A:
在 ICP 上改配置后,要点烧录配置区,否则配置是不会改的。

网友B:
请更新到最新的ICP版本,之前某一版旧版的有这些问题存在

网友C:
更新一下再试试

网友D:
更新到最新的ICP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