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1 如何实现量产自动递增ID,遥控器方面用的?

楼主(2023-04-14):
MINI51 如何实现量产自动递增ID,遥控器方面用的?

网友A:
是不是有专门的烧录工具啊,那个工具可以?

网友A:
还有个方法就是主板上放一个拨码开关。这样可以做到方便修改ID。

网友B:
有专门的烧录工具吧

网友C:
用专门的批量烧录工具,是不是叫牛桥的。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采购新唐的批量烧录工具进行下载

网友E:
这个确实不太清楚,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F:
还是建议采购新唐的批量烧录工具进行下载

网友G(2023-05-23):
需要通过软件来控制计数器来实现

网友H:
定义计数器变量,初始值为1

网友I:
在 C 语言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并使用计数器和按键扫描来产生自动递增的 ID

网友J:
定义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当计数器递增到指定值时,将计数器递增的值通过串口或其他通信方式发送给电脑软件

网友K:
可以使用计数器来计算 ID 值

网友L:
电脑烧录软件的事儿啊,这是

网友M:
定义一个递增函数,将计数器递增的值通过串口或其他通信方式发送给电脑

网友N:
一般都是烧录成功有个标记,这个标记+1就好了

网友O:
电脑软件端可以实现的,硬件实现可太费劲了

网友P:
你不是批量生产烧录的时候,想看操作了多少个硬件嘛?就软件烧录成功+1就好了

网友Q(2023-08-03):
icp tool有增量id烧录的功能,可以指定烧录位址

网友R:
在,c,说话中界说一个全局变量,并利用计数器以及按键扫描来发生主动递增的,id

网友S:
建议购买新唐的批量刻录工具下载

网友T:
另一种方法是在主板上放一个拨码开关,这样我们就可以方便地修改id了。

网友U: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landlord still purchase the new Tang batch burning tool to download

网友V:
用专用的批烧工具,被称为牛的桥。

网友W:
可以利用计数器来计较,i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