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编译不同文件夹下的文件,该如何进行设置?

楼主(2023-04-14):
MPLAB X下编译不同文件夹下的文件,该如何进行设置?我看官网上的例程通常是一个项目包含很多配置文件,而且很多C H文件在不同的路径和文件夹里面,但是引用时没有写路径,这个是需要在哪儿进行设置才能不写路径直接引用文件就可以呢?

网友A:
不同的配置,排除不需要的文件,      功能是好功能, 不过也架不住编绎偶尔发个神经,又要重头来

网友B:
包含的文件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设置的。

楼主(2023-06-20):
谢谢回复,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教程?我看下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C:
MPLAB X下编译不同文件夹下的文件???
不明白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是一个项目下, 分成很多个文件夹?然后把所有的都编译?

楼主:
就是我引用的文件在不同的文件路径下,该怎么引用呢?我看示例好像没有../../这样的引用

网友D(2023-09-17):
打开MPLAB X,选择"File(文件)"菜单,然后选择"New Project(新建项目)"。就可以了吧

网友E:
这个没玩过啊,但好像需要先创建个工程才行

网友F:
这样试试呢?右键单击项目名称,选择"Add Existing Item(添加现有项目)"。在文件对话框中,导航到您**添加到工程中的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并选择要添加的文件。您可以选择多个文件,包括不同文件夹下的文件。

网友G:
一般好像需要搜索路径吧

网友H:
这个我觉得可以用类似于keil的头文件包含的方式试试,不知道MCC有没有

网友I:
你这么操作看看,如果您的代码中包含了其他文件夹中的头文件,在MPLAB X中需要设置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右键单击项目名称,选择"Properties(属性)"。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XC8 Compiler(XC8编译器)"或适用于您的编译器的选项。在"C Compiler(C编译器)"选项卡中,找到"Include Search Path(包含搜索路径)"选项,点击"+"按钮添加新的搜索路径,包括其他文件夹的路径。

网友J:
一般都是包含路径,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个请确保在设置文件路径时,使用正确的文件夹结构和相对路径。

网友L:
话说,用MCC是不是不能用中文路径啊?

网友M:
你找个官网好用的工程,你看看人家咋配置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