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大神求助 GD32F103移植ST的HAL库

楼主(2023-04-14):
用I2C+DMA读取AT24C64,使用HAL_I2C_Mem_Write这个接口发送数据后,用示波器抓发现MEM_ADDRESS_BIT是8位的时候输出正常,16位的时候输出数据的第一个字节会被吞掉,直接送出数组第二个字节。cubemux生成的代码,不知道是不是没移植好。

网友A:
不是一个厂家的东西 也能混用?

@ssdfawiejfoawjg :有道理
GD32F103跟ST的103是PIN TO PIN的,只要库控制的寄存器修改好 我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B:
软件都不兼容,还移植个啥。

网友C:
寄存器定义相同的话,就可以用hal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寄存器定义相同的话,就可以用hal库

寄存器都相同,ST会不会去起诉兆易啊?这得赔不少钱吧

网友D(2023-06-27):
直接CUBE生成的代码只点过灯,跑过串口,ADC没问题,其它没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