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 Bench-图形化配置工具(2025年11月17日更新)

楼主(2023-04-14):
AT32 Work Bench

Version 1.2.02 (Released 2025-11-17)
1. 新增支持中间件CMSIS-DSP。
2. 修复NVIC DMA IRQ 在使能其他中断时自动取消问题。

Version 1.2.01 (Released 2025-11-07)
1. 新增支持AT32F011 系列所有型号。
2. 新增支持AT32F422CBU7、AT32F422C8U7、AT32F426CBU7、AT32F426C8U7。
3. 新增支持AT32F6221CBT7。
4. 新增支持外设中断配置。
5. 新增支持视图的顺时针旋转和逆时针旋转功能。
6. 引导页新增选型表信息。
7. 外设模式配置与时钟配置灰色区域增加?提示。
8. TMR 参数配置,增加直接输入预期频率,然后自动计算配置TMR 参数功能。
9. 修复AT32F421/F425 TMR15/16/17,计数方向错误问题。
10. 调整SYSTEM-Delay 时基源-SysTick 与FREERTOS 的配置关系,允许同时配置,但会提示不建议同时配
置。
11. 修复中间件部分参数无法保存问题。

Version 1.2.00 (Released 2025-07-11)
1. 新增支持AT32F422、AT32F426 系列所有型号。
2. 修复反馈的其他问题。

Version 1.1.09 (Released 2025-05-19)
1. 新增支持Middleware LWIP。
2. 新增支持生成Makefile 与CMake 工程。
3. 修复反馈其他问题。

Version 1.1.08 (Released 2025-03-04)
1. 修复生成的MDK V5 工程文件下载调试时报错问题。

Version 1.1.07 (Released 2025-02-24)
1. 修复DMA 请求在模式切换时丢失问题。

Version 1.1.06 (Released 2025-02-17)
1. 新增支持AT32F455、AT32F456、AT32F457 系列所有型号。

Version 1.1.05 (Released 2024-12-30)
1. 修复多个GPIO 配置生成的代码缺失问题。

Version 1.1.04 (Released 2024-12-26)
1. 新增支持Middleware FreeRTOS。

Version 1.1.03 (Released 2024-11-08)
1. 新增“生成引脚配置Excel”功能。
2. 代码预览Tab 新增各种关闭选项。
3. 修复AT32F403A/F407/F423/F435/F437/A403A/A423 无XMC 封装代码生成问题

Version 1.1.02 (Released 2024-10-28)
1. 新增支持AT32M412/AT32M416 系列所有型号。
2. 新增支持外设初始化生成单独的“.c/.h”文件功能。
3. 优化GPIO 配置排序功能。

Version 1.1.01 (Released 2024-08-19)
1. 修复GPIO 设置标签时出现的代码生成错误问题。

Version 1.1.00 (Released 2024-08-15)
1. 带USB 型号新增支持Middlewares USB_DEVICE 和USB_HOST。
2. 新增支持Timebase delay 函数。
3. 新增支持UART Printf。

Version 1.0.09 (Released 2024-05-29)
1. 新增支持AT32L021、AT32F490系列所有型号。

Version 1.0.08 (Released 2024-04-29)
1. 新增支持AT32F435、AT32F437、AT32A423 系列所有型号。

Version 1.0.07 (Released 2024-03-05)
1. 修复AT32F403A/F407/A403A XMC 配置pin 无法使能问题。
2. 新增DMA/GPIO/EXINT 配置代码中添加用户自定义代码功能。

Version 1.0.06 (Released 2024-02-20)
1. 修复AT32F423 QFN36 封装打开项目文件错误问题。
2. 调整项目文件保存式样。
3. TMR 新增部分描述。

2024年2月: V1.0.05
1. 修复AT32F423 DMA 参数缺少问题。
2. 修复“固件包管理”窗口高DPI 显示问题。

2024年1月: V1.0.04   新增支持AT32F415、AT32WB415、AT32F402、AT32F405、AT32F425
2023年11月:V1.0.03   新增支持AT32F403A、AT32A403A、AT32F407、AT32F413
2023年9月 :V1.0.02   新增支持AT32F423
2023年5月 :V1.0.01   初始版本。支持AT32F421 系列所有型号。

前言
本手册用于介绍AT32 Work Bench 使用。AT32 Work Bench 通过对MCU 的图形化配置,生成初
始化C 代码和对应IDE 项目,以减少开发人员的工作量、时间和成本。
AT32 Work Bench 有以下主要特点:
1. 支持外设初始化配置
2. 支持PIN MUX 配置,并可自定义PIN 脚标签
3. 支持系统时钟自动化配置
4. 支持在线代码预览,所见即所得
5. 支持add user code 功能(客户已有代码不会被新生成工程覆盖)
6. 支持Keil、IAR、AT32 IDE 等常见IDE 工程自动生成
7. 支持最近编辑的设计记录
8. 支持配置PDF 报告的生成
9. 支持中英文切换
10. 支持Windows、Linux 等多平台
11. 支持软件的在线升级,以及MCU 固件包的在线离线安装

1 引言
1.1 环境要求
 软件要求
Windows 系统
需要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支持。
Linux 系统
支持x86_64 架构的Ubuntu、Fedora 等发行版。
 硬件要求
建议内存最低2GB。
建议硬盘最低4GB

2 安装
2.1 Windows 系统安装
本软件不需要安装,只需直接运行可执行程序AT32_Work_Bench.exe。
2.2 Linux 系统安装
本软件目前支持Ubuntu 16.4 以上系统版本。
Linux 系统安装可以有两种方式:终端中使用dpkg 命令安装和图形方式安装。
 终端中使用dpkg 命令安装
在终端中输入如下命令进行安装:
sudo dpgk –i AT32_Work_Bench_Linux-x86_64_Vx.x.xx.deb
如下图所示
图1. 终端命令安装
 图形方式安装
拷贝AT32_Work_Bench_Linux-x86_64_Vx.x.xx.deb 到Linux 系统中,并双击。在弹出的安装程序
中,点击“安装”按钮,系统将本软件自动安装到系统中。
图2. 图形方式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点击左边任务栏最下方“显示所有程序”按钮,在弹出的程序列表中找到“AT32_W
ork_Bench”,并点击,将启动AT32_Work_Bench。

AT32 WorkBench官网使用教程链接: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tools.jsp?index=0

WK0005 压缩包 链接 是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2800 没有问题啊。 DAC教程后面会纳入计划
最近在使用AT32 Workbench,参考官网学习资源,其AT32定时器溢出中断配置 介绍中,提供的WK0005 压缩包 链接是AT32定时器PWM输出配置 WK0006文件的链接;能否提供些DAC图形配置文件相关教程;
CMAKE工程编译生成的.elf文件,ICP下载程序不支持。能不能在CMAKE文件中增加转换HEX文件的代码。每次烧录都要转换,太浪费时间。
@zsf90 :后面会研究一下,感谢反馈
AT32 Work Bench 将来会支持 CMake 工具链吗?如果支持那么再配合 CLion 编程就更美了。
@hedan12 :可以用IAR8.3打开的
配置IAR8.2生成的代码,用IAR8.3打开会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A:
全中文版的Workbench,为雅特力点赞,祝国产芯片崛起!

网友B:
太牛X了,配合AT32 IDE ,用起来很舒服,远超预期,配置很流畅。(虽然我还没有单片机
我这边有一点个人的意见,在pin引脚分布图哪里,Ctrl+滚轮很不灵敏,用起来不是很舒服。(当然这个不是大问题,目前还是先把AT32的个个系列补全。
雅特丽,NB!!!!!

感谢反馈,“Ctrl+滚轮做放大缩小”这里下一版会完善。

网友C:
厉害了,这个,刚好替代cubemx

网友D:
不错,雅特力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网友E:
有官网的详细介绍页面和下载链接码?

网友F:
太好了,这个工具给设计前期脚位分配帮助很大.以前只能用ST的cubemx搞好再用国产芯片

网友F:
好像有点bug,试了一下器件只能选择421系列,其他的选不了,下拉框只有一个42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点bug,试了一下器件只能选择421系列,其他的选不了,下拉框只有一个421

前面不是说了吗,目前只支持421,其他型号后面陆续增加中。

网友G:
强强强!走在国产前列,要跟上国际大厂了!国产芯片雄起!

网友H:
厉害啦,人性化设计

网友B:
这个生成的工程名字都是“template”,项目名称只能改项目所在文件夹的名字,这个下bug个版本可以修改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提出修改或完善建议

网友I:
生成的初始化代码, 建议分开.c文件

网友I:
每次按保存都会弹窗提示保存在哪里
没有直接覆盖当前文件

谢谢反馈,下一版把此功能完善一下

网友I:
普通IO口引脚标签没有生成宏定义 (这点很不方便)

好建议,下一版加上此功能

网友J:
为雅特力点赞,

网友K:
这个真是好消息

网友:
强烈支持
裂墙建议:软件风格千万不要搞成ST现在这种扁平化风格,CUBEMX4.0或以前的拟真风格更直观易用!!!!!!

网友I:
希望增加相对路径保存

网友I:
普通IO配置为输出后, 不能选择上下拉了

楼主:
是的 ,对于421型号,配置为普通输出时,不具备内部上下拉功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 ,对于421型号,配置为普通输出时,不具备内部上下拉功能。

开漏输出, 也配置不了
看你发的图片, 在开漏时是可以使能上拉的

抱歉,RM 手册这里没有写清楚,容易产生混淆。 “在开漏输出模式时,可强制输出0,可用上拉电阻输出1”这里的上拉电阻指的是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L:
非常好,降低难度,会有跟多的开发者使用雅特里的芯片

网友M:
雅特力厉害,给国产芯片点赞

网友N:
生态越来越好了。加油。

网友O:
这个必须大力支持,如果有这个工具加持,我以后啥项目首先想到雅特力,快速构建项目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P(2023-05-16):
为什么TMR15 无法启用?芯片是AT32F421F8P7,AT32 Work Bench V1.0.01。
其它定时器可以选择内部时钟或者有启用按钮,就TMR15没有选择。

楼主:
TMR15 是高级定时器,按你截图进行配置就自动开启了。

网友Q:
1、添加DMA,双击新加的框会卡死闪退,导致我没有保存。
2、建议增加快捷键Ctrl+S的保存,或者自动保存

就是在新加DMA,还没有选择外设的时候,双击,会卡死

楼主:
1、添加DMA,双击新加的框会卡死闪退,导致我没有保存。 ---已复现问题,下一版会改掉。
2、建议增加快捷键Ctrl+S的保存,或者自动保存  ---下一版加上

网友R(2023-06-19):
这个没有找到关于 烧写调试引脚的配置呢

感谢您的反馈,下一版我们加上。

网友S:
追更。支持更多型号

网友T:
AT32F415什么时候能支持?

网友U:
新的版本出来了吗

网友V:
越来越好了。

网友:
啥时候更新下一版啊

@muyichuan2012 :8月份要过完了
预计8月份更新下一版,增加AT32F423

网友(2023-07-21):
啥时候支持到我用的型号,啥时候着手替换stm32

网友W:
WIN10_LTSC系统,打开以前设计的文件,很大概率会出现文件配置导入不全,

另外,建议所在外设初始化不要启用,
让用户自已启用,
原因是:可以让用户自已设定外设的启动顺序,
某些场景,初始化时IO脚管短时间不受控(非常不安全)
参考下STM32CubeMX的外设都是由用户自已启动的。

楼主:
1 WIN10_LTSC系统 issue
预计在八月份即将发布的版本将会修掉

2 建议所在外设初始化不要启用
ST是HAL库,与AT32标准库操作方式不一样。
解决方法:在生成的main函数里根据具体情形调用wk_config.c对应的初始化函数即可。

网友X:
天生的初始化代码,,发起分隔,c文件

网友Y:
哪里每次根据保存弹出提示保存,有没有直接覆盖当前文件

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可否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Z:
可选立方体很多,这个,刚刚好

网友AA:
生成的main文件都是UTF-8的**可以更改格式,例如GB2312

网友AB(2023-08-29):
雅特力什么时候出M7核的芯片啊

网友AC:
我**添加一个保存的相对路径

网友:
非常好,下一版什么时候出

网友AD:
AT32F435/437啥时候支持呢

楼主:
接下来会支持403A/407,然后是435/437

网友AE:
支持一下, 感觉做得不错.  啥时候有机会练练

网友AF: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0, 0);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每次项目跟新都会 变为默认参数0,太麻烦

网友AG:
看着眼熟,不知道好不好用,期待一波

网友AH:
很全面的资料,对新人来说非常得友好,为雅特力点赞

网友AI(2023-09-30):
真是厉害了,好消息阿

网友AJ:
使用自己的集成开发环境,配上中文的Work Bench,就是爽!加油,雅特力!

网友AK:
SYSTICK配置功能没有吗?

这个在增加FreeRTOS功能时会加上。

网友AL(2023-11-01):
之前使用过的ST的,感觉没有雅特力的好用。

网友AM:
将普通IO配置为输出后,不能选择上/下菜单

对于不同型号,这里不完全一样。 对于421, IO配置为输出后,IO不能配置上下拉的 对于423, IO配置为输出后,IO可以配置上下拉的

网友C:
6666终于来了

楼主:
分享一种快速remap 方式

网友AN(2023-12-01):
为雅特力点赞

网友AO:
引用 楼主:
分享一种快速remap 方式

很好,类似这类操作方法,多来一点

楼主:
操作比较简单,如下图

网友AP:
常规IO端口引脚标签不生成宏定义(这非常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常规IO端口引脚标签不生成宏定义(这非常不方便)

支持引脚标签生成宏定义啊。你说的常规IO具体指?

网友AQ:
重新生成代码有两个问题,一是无法保存自定义的MDK工程配置,二是中文注释变成乱码(utf-8编码文档)

是的 ,下一版可以把这两个功能加上。感谢反馈。

网友AR:
设置了一个IO输出,标签为LED,生成的代码,引脚是LED_PIN,端口还是用的GPIOx,没有改为跟标签一致的LED_GPIO_PORT

好的 下一版PORT也加上标签。感谢反馈。

网友AR:
另外软件下载的固件库只是V2.0.1,现在最新的都是2.1.6了,将2.1.6新库下载后软件内指定,提示固件库错误,不能生成代码。指定解压后的文件夹和未解压的zip文件都不行,导致KEIL工程打开提示固件库不对,需要强行指定使用KEIL内高版本的库。

网友AR:
楼上问题解决了,不是软件的问题,是芯片选择的问题,软件打开默认AT32A403A,勿看做F403A了,因此加载F403A的固件库提示错误。

网友AK(2024-01-01):
反馈一下 GPIO口不能设置为AF OD模式 有时候需要AF+开漏输出的

下一版会支持 感谢反馈
好的 下一版支持AF OD模式

网友AS:
at32f415甚么时辰能支撑?

预计春节前发布的最新版本可以支持415

网友AT:
方便开发,正学习at32

网友AQ:
定时器无法设置正交编码器模式

网友AQ:
引用 网友AQ:
定时器无法设置正交编码器模式

知道了,要先关闭所有通道,再打开"通道组合“的编码器模式

网友:
什么时候出M7核的MCU

网友AU:
AT32 Work Bench 什么时候可以支持 AT32F403 系列 啊??

网友AV(2024-02-02):
我现在使用的型号什么时候会得到支持?我什么时候开始更换STM32

网友AW:
自然初始化代码,初始化分隔符,c文件

网友AD(2024-03-29):
435和437啥时候支持

已支持435/437
预计在五一之前会支持435/437/A423

网友AX:
我当前使用的模型什么时候会得到支持,什么时候开始替换 stm32

网友AY:
啥时候支持435呢?

网友AZ:
李工,提个建议,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dma配置,集中在main函数中配置buf与size, 但是每次填写对应的参数后,work_bench再重新生成代码就会将原来的重新覆盖了,能不能设置成xx_wk_config.c中每个中断使能的配置方式,将这一部分区域用于用户修改代码的,不会被新生成的代码覆盖掉,这样在每次生成代码时,都要重新填充之前的内容;@muyichuan2012

感谢提出宝贵建议,后面版本我们会优化一下这里

楼主(2024-04-29):
Version 1.0.08 (Released 2024-04-29)
1. 新增支持AT32F435、AT32F437、AT32A423 系列所有型号。

网友P:
引用 楼主:
Version 1.0.08 (Released 2024-04-29)
1. 新增支持AT32F435、AT32F437、AT32A423 系列所有型号。 ...

bug:AT32F403A 系列 DAC DMA传输方向默认是外设到内存且无法更改。AT32F423和AT32F435都是正常的从内存到外设。

@muyichuan2012 :已确认到此问题,下个版本会修正,谢谢
好的 我们确认一下,感谢反馈

网友:
main函数里有中文注释重新生成的时候会乱码,请问可以解决一下吗?

最新版支持UTF-8格式,支持中文

网友P:
引用 楼主:
Version 1.0.08 (Released 2024-04-29)
1. 新增支持AT32F435、AT32F437、AT32A423 系列所有型号。 ...

软件还是有很多细节功能问题,所有型号的SPI的信号类型只能选软件CS,不能选择硬件CS,IO内可以选择CS引脚

楼主:
高级参数那里只是显示CS信号类型,要在模式那里进行配置,如下图PS:的确有点重复,容易混淆,下一版隐藏一个。感谢反馈

网友P:
引用 楼主:
高级参数那里只是显示CS信号类型,要在模式那里进行配置,如下图的确有点重复,容易混淆,下一版隐藏一个。 ...

哦,这个没注意。F403A TMR2和TMR5应该能配置成32位定时器吧,软件里没看到配置的地方

@muyichuan2012 :好的,谢谢
模式那里,有个开启增强模式,即开启32位定时器

网友BA(2024-06-06):
太强了,必须顶顶

网友BB:
能不能像CubeMX那样可以勾选是否生成中断的函数,还有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生成main文件

网友BC:
试了一下,比cubemx更好看,更流畅丝滑。但是发现不能显示某个外设的所有备选管脚啊

@victor_zy :新版本有这个功能了,请试试
@muyichuan2012 :好,STM32C8T6 以A9配置为串口后,按住ctrl,然后鼠标左键长按A9管脚后,B6会闪,表示可重映射B6为串口1的发送脚
@victor_zy :以PA9举例,是点击PA9还是点击配置完成后的USART1_TX?
@muyichuan2012 :cubemx里,按住ctrl 点击引脚,就能看到可重映射的所有引脚
我在cubemx没有看到你说的功能,请问需要是怎么操作?

网友(2024-07-09):
为什么打开atwp文件不会直接加载到工程,必须再打开一遍

好建议,我们研究一下,感谢反馈宝贵建议

网友BD:
目前使用版本是WorkBench V1.0.09,比如我工程文件夹名字为test,一旦我改变文件夹名字如test1,重新生成代码时又会在test1下生成test的工程,而不是改变test1下的工程,s家的cubemx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能不能双击工程文件直接打开工程,而不是只是打开应用。

@lemonvv :已确认到你的说的问题,2024年10月即将发布的版本会修复此问题。感谢反馈
@muyichuan2012 :我用st的目前是最新版不会有这个问题,比如我想复制一个当前工程的副本,然后st直接打开这个副本文件夹里的工程生成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刚才我们试了一下,目前WorkBench V1.0.09 和ST CubeMUX现象是一样的,都会重新生成一个工程文件夹。另外,不建议这么操作 随意更改文件夹可能会导致软件找不到路径。 关于不能双击打开工程的问题,因为我们是非安装版绿色版,和ST的安装版不同。

网友BE:
好文章 收藏了

网友BF:
AT32 Work Bench,Keil 编译器采用GB2312编码模式下,在用户代码区,使用中文注释的内容,在重新更新生成代码后会变成乱码

若要支持中文,请使用UTF-8编码

网友:
SEGGER Embedded Studio 里边 Package Manager 找不到 AT32 单片机,OpenOCD里边target也找不到AT32,希望得到支持

网友BG:
为什么AT32F425C8T7没有外部低速外部晶振配置

您好 这个版本是有这个问题,8月份即将发布的版本会修复该问题。

网友AC:
太好了,这个工具对预先设计的脚放置很有帮助。

网友Y:
好像有个bug,试用的设备只能选421系列,其他选项都不能选,下拉框只有一个421

请下载最新版,已支持AT32全系列

网友AM:
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建议单独把. c文件、

后面版本会支持该功能

网友W:
支持,希望越来越完善。。。

网友BH(2024-08-16):
刚发布的V1.1.00有问题呀,跟之前版本同一个工程代码生成见图

已修复,请下载Version 1.1.01

楼主:
好的  感谢反馈

网友:
有没有自动生成  delay_us  的函数啊

@muyichuan2012 :一定要跟他学吗,不能比他更好吗
和ST CubeMX一样,没有提供delay_us

网友X:
坚强坚强!要走在国内生产的前列,就要跟上国际各大厂商!国产芯片正在崛起!

网友BI:
有许多立方体可供选择,但这一个正合适

网友BJ(2024-10-08):
,每次按保存时,都会出现一条弹出消息,指示保存位置,并且不直接覆盖当前文件

保存时不会弹出消息吧,应该时新建设计时 会弹出是否保存的问询对话框

网友BK:
AT32 Work Bench,助力开发者实现代码优雅化,最新支持AT32M412/416系列处理器,提升开发效率,让编程变得更简单。

网友AQ:
TMR产生TRGO信号触发ADC注入通道,应该怎样设置,找半天没找到,是不是“主定时器模式设置->次定时器同步->主定时器输出选择->CxORAW信号",这个描述和STM32的cubeMx有很大区别

网友BL(2024-11-07):
引用 网友AQ:
TMR产生TRGO信号触发ADC注入通道,应该怎样设置,找半天没找到,是不是“主定时器模式设置->次定时器同步-> ...

TMR这边的配置只需要:主定时器模式设置->主定时器输出选择某一项 即可选择TRGO信号,主定时器输出选择下面的所有选项都属于TRGO,按需选择即可;次定时器同步无需开启。

网友BM:
给我一些支持,感觉你做得很好。,你什么时候有机会练习?

网友BN:
AT32 Work Bench,编程利器,助力优雅编码。全新升级,支持Excel引脚配置生成,提高开发效率。跟上科技的步伐,一同探索智能编码之旅!

网友BO:
国产单片机里最好用的代码配置工具,太爱啦,还一直升级维护。

网友BP:
支持国产,最近也研究一下这个配置工具

网友BQ:
国产单片机中最好的代码配置工具。我太喜欢它了。我一直在升级维护。

网友C(2024-12-27):
非常好,什么时候把文件系统也加上

网友AZ:
@muyichuan2012 李工,反馈一个AT32_Workbench_V1.1.04的一个bug,在开启freertos功能后,同时使能PF4,PF5,PF6三个IO作为输出,只有PF4生成代码,其他两个IO没有生成代码,试了在V1.1.03版本,代码生成是正常的,附件里面有工程;

V1.1.05 已修复
感谢反馈,下周会尽快更新一版

网友P:
AT32_Workbench_V1.1.04 在用AT32F421F8P7配置多个GPIO后, 生产的代码中只有一个IO的初始化,之前的版本正常这是Workbench文件

V1.1.05 已修复

网友BR:
增加了对freertos的支持,这就方便许多了!

网友AV:
先天初始化代码,初始化分离,c文件

网友AW:
非常好。我什么时候添加文件系统?

网友BS:
增加了对freertos的支持,这使得它更加方便!

网友BT:
一键配置FreeRTOS配合keil确实好用

网友BU:
反馈个BUG,ADC初始化多通道引脚时实际用的同一个引脚。芯片是AT32F421K8U7-4

您好,感谢反馈,但我没有复现到您说的问题。 方便告知一下您使用的AT32 Workbench具体版本号吗?最新版V1.1.05 还是会出现同样问题吗? 另外,请问可以把AT32Work Bench的.ATWP文件和MDK工程能发我邮箱(410958618@qq.com)分析一下吗?

网友BV(2025-02-28):
帖子中说支持Keil、IAR、AT32 IDE 等常见IDE ,那支持Eclipse开发环境嘛?

网友BV:
引用 网友A:
全中文版的Workbench,为雅特力点赞,祝国产芯片崛起!

帖子中说的是“支持中英文切换”。

网友BW:
工具越来越强大了,希望能继续添加中间件(如:lwip  fatfs32等)。

网友BX:
USB Device组件支持配置复合设备吗?比如HID+CDC+MSC

复合设备还不支持

网友BY: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activate_enable = TRUE;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number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fifo = CAN_FILTER_FIFO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bit = CAN_FILTER_32BIT;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ode = CAN_FILTER_MODE_ID_MASK;
  /*Extended identifier + Mask Mode + Data/Remote frame: id/mask 29bit --------------*/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high = (((1 << 3) >> 16) & 0xFFFF);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low = ((1 << 3) & 0xFFFF) | 0x04;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ask_high = ((0x0000001f << 3) >> 16) & 0xFFFF;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ask_low = ((0x0000001f << 3) & 0xFFFF) | 0x04;
使用AT32 Work Bench配置CAN过滤器,(((1 << 3) >> 16) & 0xFFFF);这个地方左移3位然后右移16位,怎么算都是0啊,是不是应该(((1 << 21) >> 16) & 0xFFFF);左移21位

网友BL(2025-04-15):
引用 网友BY: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activate_enable = TRUE;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number = 0;
   ...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high = (((x << 3) >> 16) & 0xFFFF);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low = ((x << 3) & 0xFFFF) | 0x04;
这里的这个x是你传入的ID参数,对于代码实现部分,会将ID参数分为id_high及id_low部分进行处理,当你传入的ID参数为1的时候,id_high部分本身你期望就是0,所以是符合预期的
注意:扩展帧ID中,ID位宽29bit,如果你想对ID的高位进行使用时,在worbench配置时就需要对ID参数的高位进赋值(在你的这个例子中,即图形化配置中对标识符1的高13位进行赋值)。比如你可以试试0x123456

网友BZ:
CMSIS-DSP库是不是也可以加上

感谢反馈,我们会进行评估,争取后面版本加上此功能。

网友CA:
国产越来越强大了,十年前不敢想

网友C(2025-05-20):
厉害了,就差FAT文件系统了

网友CB:
全中文版的Workbench,给力啊,这是准备做大做强。

网友BT(2025-07-28):
请问wb中断回调函数能不能设置成弱函数呀,比如说USART1_IRQHandler,我都习惯放到自己的uart.c驱动文件里面,所有的中断回调都放到int.c那个文件会比较混乱,每次重新生成都要手动删一下- -

后面会做成ST CubeMX那样,可以开关是否生成中断函数

网友CC:
用文件菜单中的设计另存为生成的 .ATWP 文件中生成代码时不能保存项目位置,每次都需要手动选择项目位置:

AT32 Work Bench 版本为 V1.2.00

我试了一下,是会记录之前的项目位置啊。是不是你这个路径不存在啊

网友C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reertos init and begin ru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wk_freertos_init(void)
{
  /* enter critical */
  taskENTER_CRITICAL();

  freertos_semaphore_create();
  freertos_task_create();

  /* exit critical */
  taskEXIT_CRITICAL();

  /* start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
这个函数中能不能也加上用户代码区,这样可以让用户在这里手动创建如:消息队列之类的需要用户手动实现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C:
这个函数中能不能也加上用户代码区,这样可以让用户在这里手动创建如:消息队列之类的需要用户手动实现的内 ...

请问哪些情形需要“息队列之类的需要用户手动实现的内容”呢?

网友CD:
太方便了

网友CE(2025-10-16):
引用 网友A:
全中文版的Workbench,为雅特力点赞,祝国产芯片崛起!

完全想不到啊,国产大厂的能力

网友CF:
引用 网友A:
全中文版的Workbench,为雅特力点赞,祝国产芯片崛起!

感觉雅特力家是奔着正规军去的

网友CG:
没找到定时器输入捕获以及外部计数的设计方法,希望能给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G:
没找到定时器输入捕获以及外部计数的设计方法,希望能给个教程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493151-1-1.html

网友BW:
是有此问题,即将发布的新版会修复此问题。预计11月中旬发布新版。

网友BT:
看升级例程,在跳转app的时候要关闭外设时钟、关闭中断、清除挂起标志,貌似每个工程都要单独自己写,去找对应生成的wk_periph_clock_config和wk_nvic_config里面开了哪些中断和外设时钟,感觉有点不方便,我比较懒提个建议,直接生成wk_periph_clock_disable和wk_nvic_disable 直接把跳转前必要的操作做了。

网友BY:
fatfs啥时候内置啊

下一个版本就会支持fatfs,预计还需要一个多月。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 AT32L021 跟 AT32F011 到底什么区别啊,我对比了好几遍,发现什么区别也没有,为啥老爱搞新名字啊

AT32F011 没有CAN

网友CH:
建议在中断中增加更祥细的中断开启,
如串口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定时器溢出中断,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这些

楼主(2025-11-17):
引用 网友CH:
建议在中断中增加更祥细的中断开启,
如串口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定时器溢出中断,上升沿中断,下降沿中断这些 ...

如下图,目前的workbench是支持所有中断选择,已经是最详细的了,完全按照技术手册寄存器bit位设计的。
你说的定时器上升沿/下降沿中断,都属于通道中断,定时器寄存器里并没有单独对应的中断开关bit。

网友CI(2025-12-31):
能不能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在NVIC中加一个选择是否在自动生成 IRQHandler 回调 的功能,这样能方便一些回调我自己写,不用都在int.c中更改?
像是 STM32CubeMX 就有这个功能

好的 我们研究一下 感谢反馈

网友BY:
modbus想走485怎么办啊,不能选线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Y:
modbus想走485怎么办啊,不能选线控啊

ST Cube MX也是这样设计的。
感谢反馈,下一版,我们把此限制打开。

网友AY:
什么时候出新版啊。望穿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Y:
什么时候出新版啊。望穿秋水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争取在1月底能发布最新版(目前处于测试阶段),此次主要更新如下内容,
1 支持fatfs中间件
2 支持i2c app中间件
3 修复和增加论坛里或其他客户反馈的内容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争取在1月底能发布最新版(目前处于测试阶段),此次主要更新如下内容,
1 支持fatfs中 ...

你好,上次好像说了也要增加usb作为主机读取u盘文件的功能?

“usb作为主机读取u盘文件的功能” 属于fatfs范畴,此次更新也是会支持的。

网友CJ:
最近启动AT32 Work Bench V1.2.02时会有多个弹窗提示:“发生SSL错误:the host name did not match any of the valid hosts for this certificate”,请问如何解决?

是服务器维护的问题,目前问题已解决,请再试试。

网友CK:
这两天弄I2C都愁坏了,今天一看更新了,点赞👍

有workbench i2c app 教程,等两天会上官网

网友CL:
能否在芯片图的框框上添加管脚编号,如1,2...,

鼠标左键在这个芯片图示区域点一下就会看到芯片脚位编号,再点击一次就会隐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BY:
fatfs啥时候内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