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450 usb host无法识别低速设备

楼主(2023-04-14):
使用GD32F450ZIT6芯片+一个USB HUB芯片,可以识别到U盘(全速的),并进行读写操作成功。但是插入低速设备(鼠标、键盘)就不行了,发送了第一次获取鼠标或者键盘设备描述符就没下文了,一直在等待URB_done。调试运行发现程序在usbh_int_pipe_out()函数中会进入USBER(总线错误中断),请教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USB HUB芯片连接的是GD32的USB FS接口

网友A:
鼠标键盘和U盘应该不是一种类型的设备吧。

网友B:
你这个USB HUB芯片能接鼠标键盘吗?

网友C:
估计是你程序里没有鼠标键盘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USB HUB芯片能接鼠标键盘吗?

USB Hub芯片可以接鼠标键盘,这个是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你程序里没有鼠标键盘的驱动吧。

你好,获取设备描述符,没有驱动程序,也应该能获取到吧,况且是有HID设备驱动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 Hub芯片可以接鼠标键盘,这个是确定的

那正常不应该才对,程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获取设备描述符,没有驱动程序,也应该能获取到吧,况且是有HID设备驱动程序的。 ...

那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楼主到现在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