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1F数据传输MTU的疑惑

楼主(2023-04-14):
我看MTU的描述是控制交互的数据长度,我改成了最大的251,但是BLE调试助手一次发243个字节的时候,char1串口打印还是20个20个收。所以有点迷糊,有大佬能解惑吗?还有这个char1如何增大每一次接收的长度?

网友A:
首先需要修改的是BLE_BUFF_MAX_LEN为251,这个是对交互mtu的限制,用BLE调试助手连接后可在右上角扩展出修改MTU的命令,输入247完成交互,最后把图中定义的newvalue的长度设置为244就可以了。

网友B:
MTU是指一种通信协议的某一层上面所能通过的最大数据包大小

网友C:
因为协议数据单元的包头和包尾的长度是固定的,MTU越大,则一个协议数据单元的承载的有效数据就越长,通信效率也越高。MTU越大,传送相同的用户数据所需的数据包个数也越低。

网友D:
MTU也不是越大越好,因为MTU越大, 传送一个数据包的延迟也越大;并且MTU越大,数据包中 bit位发生错误的概率也越大。

网友E:
请问一下,如何才能修改本机的MTU呢?

网友F:
MTU越大,通信效率越高而传输延迟增大,所以要权衡通信效率和传输延迟选择合适的MTU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如何才能修改本机的MTU呢?

这个跟你安装的系统有关系 系统不同 步骤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