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功率ac/dc的降压方案有哪些?

楼主(2023-04-15):
由于开关电源比较大,有没有可以直接接市电的ic直接整流降压的恒压恒流解决方案,功率在千瓦以上。

如果有的话,推荐的芯片有哪些?

网友A:
直接桥堆整流后面串一条电炉丝

要恒压恒流

网友B:
普通的开关电源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开关电源不就是了?

就是由于体积问题不想用开关电源

目前应该没有比开关电源更小体积的同功率AC/DC电源模式。
开关的体积基本可以肯定比其它同等功率的要小

网友C:
现在开关电源不断提高功率密度,相信将来火柴盒大小能输出1K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由于体积问题不想用开关电源

按市场目前的技术,1KW以上的功率,你不用开关电源的方案,体积可能会更大。

网友D:
方案不是问题,一切都是现成的,
关键是你出不出得起银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3285&page=1&extra=#pid23487420

大哥你这还是有个自感变压器吧? 真没看出来,求指导
@impig33 :大功率ac/dc是其中的模块,你悟性就这水平?
大哥我不烧铁

网友E:
AH8613  你可以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AH8613  你可以去了解下

28v10a也只有280w,还是小了点,我需要1kw以上的,谢谢兄弟

楼主:
目前找到了最大200w的,无变压器方案。

网友F:
可控硅移相整流滤波,可以做到100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移相整流滤波,可以做到1000W以上

恒流呢?

网友D(2023-07-10):
小菜一碟,关键是银子问题,最后说一次!

网友G:
用CortexM4为主控,就可以做了,PFC+LLC

楼主(2023-11-22):
引用 网友D:
小菜一碟,关键是银子问题,最后说一次!

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