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驱动tlc5615的问题

楼主(2023-04-15):
我原来有个锆石FPGA开发板,后来在一个论坛当版主送给我一个CPLD开发板。

锆石FPGA开发板有关于驱动TLC5615产生正弦波的程序和视频。

可是FPGA没有ROM,掉电不能保存,所需要外扩ROM。

那些生成波形的数据存在ROM里。

//---------------------------------------------------------------------------
//--        逻辑功能实现
//---------------------------------------------------------------------------
//例化ROM模块
ROM                                         ROM_Init
(
        .address                        (rom_addr                ),        //rom的地址端口
        .clock                        (CLK_50M                        ),        //rom的时钟端口
        .q                                        (da_data[9:2]        )        //rom的数据端口
);

我要用CPLD该怎么做呢?高手指点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做什么,读写外部flash,还是给dac传输特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读写外部flash,还是给dac传输特定波形

给DAC传递数据波形

网友A:
数据少就在cpld内部构建rom,初始化数据,数据较大就外接,写个对应芯片的时序就好了,不过一般cpld资源比外部的贵多了,除非频率较高外部芯片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少就在cpld内部构建rom,初始化数据,数据较大就外接,写个对应芯片的时序就好了,不过一般cpld资源比外部 ...

谢谢

网友B:
20年前我用一个廉价的单片机存储波形数据,然后CPLD通过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端口发送请求信号,单片机就更新数据(并行8位数据),只要处理好请求逻辑和一个初始化信号就可以了。EEPROM大都是用I2C通讯方式读取数据,速度较慢,CPLD实现I2C也比较麻烦。

网友A:
要速度可以用并行的,次之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年前我用一个廉价的单片机存储波形数据,然后CPLD通过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端口发送请求信号,单片机就更新 ...

你真厉害!20年前就是高手了,我现在还不会用CPLD和单片机通讯

我只是虚长你几岁而已,工作得早,接触的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速度可以用并行的,次之spi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少就在cpld内部构建rom,初始化数据,数据较大就外接,写个对应芯片的时序就好了,不过一般cpld资源比外部 ...

可惜,我用的是MAX II EPM1270T144C5,没有ROM,那可怎么办呀?谢谢!
而且现在我是个菜鸟,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