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USB OTG接USB条码枪扫描问题

楼主(2023-04-15):
stm32f4 USB OTG接USB条码枪扫描条码,一开始扫描没有任何问题,但扫描多次后,发现无法扫描到条码,必须重启才行。
仿真调试,不能扫描时,usb没有返回任何的条码指,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USB通信出问题了。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不能扫描时,把扫码枪拔了再插上看看。

网友C:
接入一个USB监测设备看看呗。

网友D:
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E:
可能是USB通信出问题了

网友F(2023-06-06):
应该是us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