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MCU的系统时钟修改为48MHZ后,不能调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15):
近期调试CW32F030 MCU的系统时钟从默认的8MHz改为48MHz后,程序不能调试是什么原因?又遇到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啦,原因是:内部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频率的操作时钟,当配置的 HCLK 频率大于 24MHz 时,需通 过 FLASH 控制寄存器 FLASH_CR2 的 WAIT 位域来配置插入的等待 HCLK 周期个数。大于24MHz,小于等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