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有关PIC16F639单片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3-04-15):
在调试有关PIC16F639的是电路板时出现
PK2Error0027: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0 - Expected Value 0x2800 - Value Read 0x0)
相关验证失败的信息,出现 这种状况怎么解决呀?
恳请诸位大驾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PK2Error0027: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0 - Expected Value 0x2800 - Value Read 0x0)
这种验证失败的信息,出现 这种状况怎么解决呀?
恳请诸位大驾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写进去对出来比较不对。烧录能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进去对出来比较不对。烧录能成功吗?

验证都失败了。。。就没法与编程仿真器连接了。。。也就不能烧写了

网友B:
首先确认连接线路是否正确,检查电源供应是否正常。如果还不能成功连接,可能需要检查芯片本身是否损坏或者更换连接线。

网友C:
可能是由于硬件设计问题或者代码逻辑错误导致的,建议再仔细检查硬件设计和程序逻辑。

网友D:
可能是程序代码存在错误或者编程软件设置不正确,可以尝试修改代码或者重新安装编程软件。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工具,用烧录软件MPLAB IPE能连接芯片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由于硬件设计问题或者代码逻辑错误导致的,建议再仔细检查硬件设计和程序逻辑。 ...

代码。。。编译通过了,是否可以认为代码逻辑没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程序代码存在错误或者编程软件设置不正确,可以尝试修改代码或者重新安装编程软件。 ...

代码的编译通过了。。。代码逻辑是否就没错误了?至于“软件设置不准确”到是有可能的,刚接触这东东,不知该怎么设置?恳请具体指点一下?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