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MP32F103RC使用求教

楼主(2023-04-15):
请教一下个位,AMP32F103RC的单片机为256K 为什么KEIL5 KEIL5是应用的官网的PACK 这显示是512K呢   是不是需要手动修改成256K呢

网友A:
不用修改,兼容的,直接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改,兼容的,直接用就行

好的 谢谢

网友B:
当然你也可以手工修改一下吧,在szie那里修改为256K。

网友C:
如果是兼容的  超出真实的容量了怎么检测呢

网友D:
图示是这个系列的 并不针对特定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然你也可以手工修改一下吧,在szie那里修改为256K。

如果修改了的话  换成改系列其他型号的 是不是就是256的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改,兼容的,直接用就行

不同型号ram的起始地址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同型号ram的起始地址都是一样的吗

同一个系列的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可以更改系列对比一下

网友H:
如果代码量不大的话 该不该都无所谓的

网友I:
不需要修改的。

网友J:
默认就行,不需要修改。

网友K:
你是选择下载flash的时候提醒的吗?

网友L:
之前使用st的也是这样,64k的显示128

网友J:
这个单片机有问题的吗?

网友M(2023-06-30):
引用 网友J:
这个单片机有问题的吗?

市场流通很多了,没问题!  欧S 15813376719 微信同号,极海一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