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掉电模式后唤醒,无法切换内部12mRC时钟

楼主(2023-04-15):
RT,芯片型号SH79F7016,进入掉电模式后通过RTC中断唤醒,再切换时钟至内部12MHzRC时钟失败,具体表现为打开12mHzRC振荡器后,CLKCON1寄存器的HRCF标志始终不能置位,有什么可能原因?

楼主:
补充一下,掉电唤醒后,切换时钟前,发生过一次定时器中断;如果切换时钟前屏蔽定时器中断,则时钟切换就可以顺利完成,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定时器中断会影响到时钟切换?

网友A(2024-03-11):
时钟源切换不正确

网友B:
检查代码,时钟切换的逻辑和时序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C:
可能是内部 RC 振荡器本身有问题,或者与 RC 振荡器相关的硬件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B:
可能是配置寄存器的值设置不正确,或者设置时钟源的步骤顺序有误。

网友D: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示波器检查时钟信号的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E:
是不是进定时器中断后没有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