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V差分信号的放大采集

楼主(2023-04-15):
mV差分信号的放大采集

差分输入信号检测不用仪表运放,也不直接送入高精度的ADC芯片,而是直接采用这种在运放同向输入端电压抬升VREF的形式,是否可以完成压力传感器差分放大的功能?VOUT=差分信号*放大倍数+VREF基准?

网友A:
桥式输出(输入)两根线要"悬浮",不能接入明显影响桥路的信号

网友B:
压力传感器输出内阻一般不会太大,放大倍数不大(10倍以内)则单运放接成差分输入即可,放大位数大,则还是仪表运放好(用三个运放接成仪表运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输出内阻一般不会太大,放大倍数不大(10倍以内)则单运放接成差分输入即可,放大位数大,则还是 ...

我考虑了下还是用711算了  仪放噪声 漂移太大  不好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考虑了下还是用711算了  仪放噪声 漂移太大  不好调试

个人经验,711的抖动太大,我比较少用,除非要求不高,我一般用TM7711或CS1237,这两个就比较稳定,做电子秤,读数50000,都很少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