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祖先与五行

楼主(2023-04-15):
我们中华祖先能把许多事物与五行联系起来,万物归类于金,木,水,火,土,万物相生相克,人体的五脏按五行运转,**婚配与五行有关,气象变化受五行影响……祖先发明的五行说真的是无所不能……

神幻要是真实存在,多好
尤其是中医

网友A:
这玩意貌似不科学,有些牵强附会。

不一定不科学

网友B:
了解即可...

我觉得也是

楼主:
好像西医更科学,尤其对细菌的认识……

我不认可西医更科学

网友C:
五行理论是古人在缺乏数学工具等现代工具的时代总结出的模型,通过日常常见的五种要素之间相生相克的原理,来分析、总结、概括实践中的事实。然后反过来,用这个模型来指导实践,发现it works。就这样。
理解它,要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用牛顿力学那一套细分理论。就好比给你个简单的控制系统,你能写出个传递函数,并分析出它有几个零点,几个极点,在零极点处分别有什么性质(分析的过程)……摸透了,你可以用这一套理论去设计新的控制系统(综合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的本质和五行那一套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用了新的数学模型。如果换个工具,用现代控制理论那一套,你还可以掰矩阵来研究。如果按照对五行理论的要求去套,我给你个温控系统,你能告诉我哪根线是零点?哪个热电偶是极点?没这么干的。

理论拼实际,难
同感,五行理论对应的是宏观层面上的抽象模型,复杂的系统对不同的信号输入会呈现出不同的输出。有“专家”说人参与萝卜的营养价值差不多,但在中医眼中,差别巨大。从电工的视角来看:它们都像是由类似频率信号组成的声音,但宏观上却是不同的语音,信号组合上的微弱不同,作用到人体这个复杂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从微观上难以观察的系统反应。
科学,也不过是人类认知世界(分析)、改造世界(综合)的一个工具。五行理论及其背后的思路,某种程度上说是和科学有并列的成分的,也是认知、改造世界的一个工具。为什么非要“科学”呢?本山大叔泻立停广告里说了,“看疗效”啊。
强啊
当然,就像一个“科学”理论也不是一步到位地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限制,五行理论这个模型也有其局限性。

网友D:
看见这种玩意就心烦得很,耽误得还不够吗!

有点片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西医更科学,尤其对细菌的认识……

两码事,我们所说的西医中医一个是现代医学,一个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两个作比较本身就是个问题。西医特指现代医学,几千前的西医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医是两个概念,实际上西方现在也有传统医学,只不过不成气候。每个民族都有传统医学,只不过有的日渐式微,而中医却还在发扬光大。

网友E:
五行说,阴阳说,都是祖先用来解释世界的学说,用现在的科学知识去挑几千年前祖宗的毛病......,毛病一定很多。

网友F:
过去的理论是能解释现象就行 并不需要从理论创造啥吧

网友G:
有些东西,迟早要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网友H:
小说看多了,我也想有一个调理身体的五行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