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30F9071安装问题

楼主(2023-04-15):
keil中SH30F9071找不到器件,安装了keil插件,提示安装成功,但是打开工程提示找不到元器件,keil中只有8位机信息?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9071是32位机 要装mdk 再装插件。keil是可以支持中颖32机的 一般代理商都可以帮你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