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关于触控MCU中CMOD引脚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3-04-16):
①使用触控功能时,CMOD脚必须要接参考电容且此 IO口不能复用;触控 电路中的参考电容( CMOD)的要求:
1) 使用了 触控 功能,就必须在 CMOD管脚上接上参考电容,且 CMOD脚上接了 CMOD电容之后,
此管脚就不能用作其他功能;
2) 高灵敏度触控模式外接的 CMOD电容容值范围为 472~104,推荐使用 103电容,电容材质无特
殊要求;
3) CMOD电容需要尽量靠近芯片管脚 摆放 。
②触控 芯片在不使用触控时, CMOD脚可以做普通 IO口使用

网友A:
使用触控功能时,CMOD脚必须要接参考电容且此 IO口不能复用,这个非常关键

网友B:
CMOD电容:用于存储微量电容变化,将每次微量电容变化收集起来,获取一个较大数值的变化量

网友C:
电容触摸检测主要通过测量电容微小变化量,通过检测电路反应在数字变化量输出。

网友D:
从本质上来说CMOD电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存储”桶“。

网友E:
这个引脚定义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F:
判断电容触摸主要是基于计算CDC开关的时钟个数来辨别

网友G:
当检测到按键后,芯片会立即停止校正一段时间,停止校正时间一到,芯片会继续自校正,如果触摸按键持续有效,按键信息会被当做环境的漂移立即被更新,而导致触摸失效,这个避免带电颗粒及大金属等设备覆盖在触摸感应盘导致触摸持续响应

网友H:
获取电容变化量,主要是通过计算开关的时钟个数,辨别是否有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