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控按键出现不灵敏,快速按按键时出现漏键 、卡顿的现象排查方法

楼主(2023-04-16):
触控按键反应速度较慢,有漏键现象出现,建议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1) 查看是否使用的按键数较多,按键个数超过 12个一般反应速度就可以感受出来,如果按键个数较
多可以适当减小按键扫描周期 扫描周期的修改是在静态调试的单通道调试界面进行修改,如下图,
一般默认按键扫描周期为 8,建议修改后不要小于 4,按键扫描周期和按键变化量成正比,扫描周
期越小按键响应速度越快,但是按键变化量越小,按键稳定性越差,一般建议按键变化量不要小于
250,所以在修改 触控 按键扫描周期时需要考虑变化量的因素,不能盲目修改;
2) 查看按键一轮扫描完成标志的判断时间间隔是不是比较长,建议 1ms判断一次,以便于用最快的速
度对按键进行处理,加快按键响应速度;
3) 如果 按键个数比较多 (大于 10 可以适当减小按键确认次数,默认为 5次,建议用户修改按键确认
次数不要小于 3次;
4) 检查 触控 面板的材质是否具有微导电性, 触控 面板应该是绝缘的非导电材质,若 触控 按键面板具有
导电性, 触控 按键就有可能出现异常;
5) 检查 触控 按键间 邻键 影响是否比较大,按其中某个按键时,是否相邻按键也会有较大的变化,可以
通过静态调试查看各按键的数据,如果有 邻键 影响较大的情况,可以更换 隔空 触控 库看一下效果,
隔空 触控 库可以适应更广的 邻键 影响;
6) 应用层获取到键值后是否没有立刻进行处理,建议得到键值后立刻进行处理,以加快检查 程序逻辑,
得到键按键响应速度;
7) 检查按键变化量是否过大或过小,一般变化量在 250~1500以内比较常规;
8) 是否 触控 参数调整的不合适,建议重新调整 触控 参数 或微调 触控 阈值,看是否有改善效果;
9) 应用层中是否有对 触控 键值再次进行滤波,触控库算法已经对 触控 数据和键值进行滤波,一般情况
下应用层不需要再进行滤波了,得到键值后进行功能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有进行滤波建议先去掉,
看是否是由于额外的滤波导致的按键响应速度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