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控 按键无法出键是为什么?

楼主(2023-04-16):
触控按键不出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
1) 请确认在进行 触控 参数调试时,是否有盖上实际使用的面板进行调试;
2) 在易码魔盒调试完成之后,有没有将调试 后 的数据替换到程序中 ,易码魔盒 触控 调试相关操作请查
看 “帮助 ”->“应用指南 ”->《 RDS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
3) 触控按键的确定需要多次确定才会给出按键值,默认的按键确认次数为 5,如果是用仿真的方式去
查看键值的,仿真的时候打断点让程序停下来就会导致确认次数不够,建议让芯片全速跑程序,然
后手按在触控按键上一段时间,然后停止运行,查看按键返回值或者在程序中写一个 if判断,判断
按键返回值是否为 0,在 if判断里面打断点,看手指按下时,是否可以进入 if判断;
4) 查看 触控 扫描函数是如何调用的,如果是定时调用,可以直接将 触控 扫描函数放到主循环里面调用,
排除由于定时器异常导致无法执行 触控 扫描函数的原因;
5) 检查使用的库是否为隔空 触控 库,隔空 触控 库不支持 3个以下的 触控 按键的应用,如果按键个数小
于 3个,应该使用弹簧按键库;
6) 按键返回值的变量应该定义为 32位,请检查是否定义为 32位变量;
7) 检查原理图设计是否在 CMOD脚上接了参考电容,此参考电容是必须要接的,推荐使用 103电容;
8) 检查 CMOD电容是否有焊错或者虚焊的情况;
9) 检查触控 TK走线上是否有虚焊或开路的情况,检查所按下的按键通道与实际使用的是否相符;
10) 建议写个测试程序在获取到键值之后立马对 触控 键值进行处理,例如:如果按键值非 0即将某个 IO口置 1,否则置 0,以此来判断是否为程序键值处理不当导致异常
11) 可以将动态调试库加入到应用程序中,使用动态调试查看 触控 数据是否有异常,查看手指按下按键
时对应 触控 通道的 rawdata的值是否有变化量,变化量是否达到阈值,在没有按键按下时, 触控 是
否有噪声;
12) 查看所使用的 触控 库是哪种类型,使用的库为隔空 触控 库时 ,当按键个数大于 8个,需要判断半轮
标志是否被置起,然后启动下半轮;
13) 检查总中断 EA是否关闭了, 触控 库中需要用到 触控 中断,所以需要总中断保持为打开状态;

网友A:
在魔盒里根据提示一步一步调试触摸参数, 很方便的; 获得触摸参数后,在工程里的应用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demo, 开发板的资料包里有很多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