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请教SWM34S GPIO DMA

楼主(2023-04-16):
DM, DMA, GPIO, IO, gp
e:\gpio_dma.jpg手册285页这个GPIO DMA到底怎么用呢?没看到其它说明,读取GPIO寄存器可以存到SRAM中吗?

网友A:
您需看我司的SWM341系列的6.19章

楼主:
6.19有DMA外部触发,也只有两个引脚可以作为触发信号,貌似和这个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9有DMA外部触发,也只有两个引脚可以作为触发信号,貌似和这个说的不是一回事? ...

LIB库有关于DMA的例程,您可以看下

楼主:
只有一个例程,倒是是外部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