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控按键不稳定,有跳键的情况解决方法

楼主(2023-04-16):
当遇到触控 按键不稳定时建议先排查如下问题:
1) 检查 TK的 IO口是否设置为输出模式,使用到的 TK通道所在的 IO口需要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
2) 检查 触控 扫描函数的调用,是否是当程序处理完触控数据后,再启动的下一轮扫描函数;
3) 可能触控调试参数不是最佳,可重新调试触控参数后测试并对比与原本机器上的 触控 参数差异有多大;
4) 程序中先屏蔽触控,看一下是否还会有异常现象,或直接将 触控 键值赋值为 0,排查一下是不是触
控引起的跳键,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异常现象;
5) 检查 触控 面板是否导电, 触控 面板需要为绝缘材料;
6) 检查 触控 调试数据时所用的面板与实际使用的面板是否一致;
7) 检查检查触控触控参考电容容值是否正确,推荐参考电容容值是否正确,推荐103,检查电容是否有虚焊的情况;,检查电容是否有虚焊的情况;
8) 将动态调试库加入到功能程序中,在将动态调试库加入到功能程序中,在触控触控调试软件上面去查看调试软件上面去查看触控触控的实时数据,看跳键时,的实时数据,看跳键时,触控触控的的rawdata以及以及besline的数据是否正常,如果看到数据异常导致跳键,说明是有干扰存在导致的数据是否正常,如果看到数据异常导致跳键,说明是有干扰存在导致触控触控跳键,可以通过屏蔽某些功能,换供电电源,换跳键,可以通过屏蔽某些功能,换供电电源,换PCB板上的关键元器件(例如板上的关键元器件(例如CMOD电容)等方电容)等方式去排查干扰来源,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干扰。式去排查干扰来源,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