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控仿真时跑不到扫描函数里

楼主(2023-04-16):
触控按键仿真时无法跑到 触控 扫描函数的位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查看:

1) 请检查参考电容是否焊接良好,推荐使用 103电容;
2) 请检查 TouchKeyInit()、TouchKeyRestart()、TouchKeyScan()这 3个函数是否有正确调用,触控资料里面每一个类型的库都有提供对应的例程,可以按照例程里面的方式对函数进行调用;
3) 检查使用的库是否为 隔空按键 T2库, 隔空按键 T2库不支持 3个以下的 触控 按键的应用,如果按
键个数小于 3个,应该使用弹簧 触控 T1库
4) 查看所使用的 触控 库是哪种类型,使用的库为隔空 按键 T2库时,当按键个数大于 8个,需要判断
半轮标志是否被置起,然后启动下半轮;使用的库为 弹簧 按键 T1库 时,需要判断单通道扫描完成
的标志是否置起, 易码魔盒中 每一个 按键类型 都有提供对应的例程,建议客户按照例程中的写法来
写程序;
5) 查看 触控 扫描函数是如何调用的,如果是定时调用,可以直接将 触控 扫描函数放到主循环里面调用,
排除由于定时器异常导致无法执行 触控 扫描函数的原因。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触控按键出现不灵敏,快速按按键会出现漏键,卡顿的现象

网友B:
查看是否使用的按键数较多,按键个数超过 12 个一般反应速度就可以感受出来

网友C:
检查触摸面板的材质是否具有微导电性,触摸面板应该是绝缘的非导电材质,若触摸 按键面板具有导电性,触摸按键就有可能出现异常 作者:赛元MCU平台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493350 出处:bilibili

网友D:
查看按键一轮扫描完成标志的判断时间间隔是不是比较长,建议 1ms 判断一次,以 便于用最快的速度对按键进行处理,加快按键响应速度 作者:赛元MCU平台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493350 出处:bilibili

网友E:
触控按键的确定需要多次确定才会给出按键值,默认的按键确认次数为 5,如果是用仿真的方式去查看键值的,仿真的时候打断点让程序停下来就会导致确认次数不够

网友F:
查看触摸扫描函数是如何调用的,如果是定时调用,可以直接将触摸扫描函数放到主循环里面调用,排除由于定时器异常导致无法执行触摸扫描函数的原因

网友G:
总结很全面,谢谢分享。